[综合] 自制一个双排排母

楼主(2020-01-25):
给这个0802屏用的

这是个14孔的接口

没有双排的排母,只有单排的,而且很长,手工锯断

焊接好,测试一下,屏的颜色诡异,难看

不同的对比度下效果

网友A:
大过年的也没闲着捏,人艰同学最近好像研究了不少屏幕,问一下:假如想把你这个屏幕用到晶体管测试仪上(测试仪源码中没有这个屏幕驱动) 好不好弄?

网友:
谢谢分享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过年的也没闲着捏,人艰同学最近好像研究了不少屏幕,问一下:假如想把你这个屏幕用到晶体管测试仪上(测试 ...

这个显示的东西太有限了吧,够用的吗?源码是什么形式的控制屏幕呢,是串行方式吧,应该不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显示的东西太有限了吧,够用的吗?源码是什么形式的控制屏幕呢,是串行方式吧,应该不难吧 ...

肯定不能用你试验这个小屏,看你这些日子研究的挺欢挺精通的,比如有一块ILI9326的TFT想替换晶体管测试仪上的7565屏,怎么样把这个屏驱动加入固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能用你试验这个小屏,看你这些日子研究的挺欢挺精通的,比如有一块ILI9326的TFT想替换晶体管测试仪 ...

哈哈,我精通什么啊,你说的这个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这些都是老王家的老屏幕,买了才研究一下的,别的真的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