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NR系列冰箱通病的分析及处理(NR-C25VX2)

楼主(2020-01-25):
过年岳母准备了一堆的东西,虽然家里没几个人,但老太太还是闲不住。冰箱里塞的满满的。就在这节骨眼上,冰箱罢工了。家里冰箱是松下NR-c28vx2变频的,已经安全服役近10年了。这两天的症状是不制冷,门控板背灯及冰箱室内灯一闪一闪的。门控面板显示冷藏8℃,冷冻-12℃,并且这两个温度一闪一闪的。老爷子不知从哪找的维修电话,来了两个人看了说电源板坏了,报价1k5,还得等,因为过年没人,板子要从工厂发货。扯淡,我说这冰箱能卖1000块钱不?花1k多修它!!我这个蒙古大夫披挂上阵,三下五除二拆了背板,漏出电源板和控制板。问题倒不难,该机电源板和变频板二合一,控制板单独一块。电源板上有测试点电压,主要为+14v(控制板,各探头,及照明背光供电),+15v(变频块供电),+5v(为+15v通过7805产生,给cpu,变频块供电)。经测试,上电伊始,+14(13.4v),+15(14.0-13.5v波动),+5v正常。压缩机运转正常,冰箱两侧发热。经过三、五分钟后,眼见的电压开始下掉,+14v到11v,+15v到11-10v左右。随之压缩机停机。拔了插销等一会上电,又是这个情况。

问题分析,刚开始我上网问了下度娘,发现这是这个冰箱的通病,大部分说换了电容就好了。我也就随大流,换了+14v、+15v电容(+5v那路考虑是7805,因此没管它)。但上电后依然如故。随后我又考虑是不是tl431老化,随之更换。不行!冷静想了想,电压掉,要不是电源模块问题,要不就是后级负载过大引起的,因为+14v这路主要负责控制板供电,且上电伊始整机工作正常,随判断控制板没问题,那最大的嫌疑就是+15v这路,负载过大拉低了变压器次级的电压。随之又断开+15v这路的整流二极管,发现+14v这路电压稳定了,一直是13.5v左右。+15v这路就是给变频块(三肯SLA6805m)供电的。。。至此已大年26了,折腾了一天一晚上了。街上好多店都关门了,况且冰箱里的好些东西都开始化了。实在着急的很。。上某宝找找灵感,刚巧碰到本地一个卖这个板子的人,以心理价拿了个板子换上,冰箱修好。至此狼狈的生活画上句号。下面上图。

网友:
这女婿啥都能干,真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定频直冷冰箱最放心,我家里的美菱风冷定频,夏天超过25摄氏度,相对湿度超过百分之40半星期很响,好几次售后花钱没弄好。

网友:
关键是在某宝上找到本地的卖这个板子的人。。。。表示这实在是运气好呀!新年好运

网友:
恭喜修复,新年快乐

网友:
还是定频机械温控器的冰箱耐用!

网友A:
变频电源板上找到C732=2.2uf   C734=10uf  C735=220uf   C736=47uf   C737=470uf   C738=220uf容量下降造成的故障;
将C732、C734电解电容换成22uf;将C735、C737、738电解电容换成470uf,共5个电解电容全部更换

网友:
接下去,把旧板子修好,换上去,把新板子仍旧卖掉,这样才是好女婿。

网友B:
这板子我有,上次朋友的朋友也是换这板花了650,板子到我手就换了两个电容修复,换到自己的冰箱上试用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源板上找到C732=2.2uf   C734=10uf  C735=220uf   C736=47uf   C737=470uf   C738=220uf容量下降造成 ...

好的。。等节后有空我继续盘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我有,上次朋友的朋友也是换这板花了650,板子到我手就换了两个电容修复,换到自己的冰箱上试用一切 ...

我买的新板,没这么贵。2张毛爷爷。。嘿嘿。。

网友:
        鼠年吉祥/新春快乐

网友C:
是电源板的故障导致变频板也不能正常工作了吗。为什么要从电源板上给变频板进行+15V的供电呢,看这个板子是上海伊泰出的,记不错的话,这个应该在变频板上有一整套的电源才对,除了从控制板来的那个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电源板的故障导致变频板也不能正常工作了吗。为什么要从电源板上给变频板进行+15V的供电呢,看这个板子是 ...

请看这个图。。。

网友(2022-08-27):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源板上找到C732=2.2uf   C734=10uf  C735=220uf   C736=47uf   C737=470uf   C738=220uf容量下降造成 ...

变频电源板上找到C734=10uf  C735=220uf   C736=47uf   C737=470uf   C738=220uf容量下降造成的故障;
将C734电解电容换成10uf、C736电解电容换成47uf;将C735、C737、738电解电容换成470uf,共5个电解电容全部更换,测量15V测试点电压14.6V,冰箱正常工作了。没有找到C732电解电容,估计咱们的变频电源板不太一样吧。无论如何,你提供的经验太有用了,感谢!

网友(2024-01-17):
我家同款也是这两天坏了,冷冻室直接不制冷了,看样子动作还挺大,还是叫官方售后上门看看怎么说。

网友:
又涨知识了,各大维修高人经验十足,我记得上次看论坛说变频空调有个什么通病来着,结果长时间给忘了,我还想回补一下知识呢

网友(2024-10-08):
引用 网友A:
变频电源板上找到C732=2.2uf   C734=10uf  C735=220uf   C736=47uf   C737=470uf   C738=220uf容量下降造成 ...

松下用哪家的电容,这么烂~

网友(2024-11-19):
我家的松下NR-F475TX最近也不制冷了,报H50故障码,量了下电容,容量都还正常,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