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教一下笔记本电脑没有WiFi怎么解决

楼主(2020-01-25):
电脑型号是联想g43,现在的情况就是无线网卡识别了,但是扫描不出WiFi。在WiFi那里直接是一个X号。通过鲁大师看是已经识别了网卡。原因:这台电脑没有c接口,我就自己改了一个。没有把主板拆下来,就是把旁边的电源小板拆下来。改完就装回去,装回去就发现WiFi不行了。后面重新安装了一下天线也不行。(黑色和白色没有弄反,不过我想请教一下,这两条线弄反有关系吗?因为他没有标示哪条是黑,哪条是白。我再说明一下这个我没有弄反,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我拆的时候已经拍照了)

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求帮忙分析一下。主板没拆下来,就是把键盘那一面打开。不过那里面好像没什么原件的,应该不存在着磕掉件

网友:
设备管理器,卸载网卡,重装驱动,不能解决的话就是无线网卡本身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看,最好是下载联想网站的驱动。有些型号联想笔记本还有一个wifi开关,是不是没打开或者是软开关没开启

网友:
天线貌似没有区别
是不是有wifi硬件开关你找一下,早期笔记本有这个开关

网友A:
老机器左侧有一个WIFI蓝牙开关

网友:
一,换驱动
二,重新安装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B:
看看无线开关开了没,
然后再看看任务管理器--服务--打开服务,往下拉,找到WLAN AutoConfig这个服务,看看启动了没,
还有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
买个USB免驱动无线网卡

网友C:
兄弟试试看1.找找看是不是无线网卡的开关关上了;2.重新安装无线网卡驱动;还不行就别费事了,搞一个mini型的USB无线网卡,价钱非常便宜,大小如罗技的优联接收器,又不占地方一样用。

网友:
联想就那b样。换usb免驱,或者win10自带

网友D:
联想的笔记本,无线网卡都不怎么样。多切换几次wifi就要重新开关一次硬WLAN开关。笔记本网卡,都是单独插主板上的,可以清理下金手指重新插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无线开关之类的东西或者焊盘。

网友:
恢复BIOS,我的联想Y400经常这样

网友E:
应该是wifi开关没开,你按fn加其他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无线开关开了没,
然后再看看任务管理器--服务--打开服务,往下拉,找到WLAN AutoConfig这个服务,看看 ...

这个已经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左侧有一个WIFI蓝牙开关

好像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试试看1.找找看是不是无线网卡的开关关上了;2.重新安装无线网卡驱动;还不行就别费事了,搞一个mini型 ...

感谢,关于第2点的那个,我有啊,就是发烫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wifi开关没开,你按fn加其他键试试

FN+F5

网友:
先安装联想电源管理 然后按FN热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笔记本,无线网卡都不怎么样。多切换几次wifi就要重新开关一次硬WLAN开关。笔记本网卡,都是单独插主 ...

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