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打造贫民版超级潜水表(DECATHLON W100)

楼主(2020-01-25):
绿水鬼、五十浔,一众的潜水表,售价十万元打上,穷人家买不起。然而,穷人就不配拥有一个潜水表吗?自己DIY一个又如何?不考虑颜值,只考虑实用。好像也不太难。请出主角:

(改装之前没跟它拍标准像,这是改装好后的图片)之所以用它,首先最主要是出于它的易读性。字体够大,对比度高。作为潜水表这点非常重要。不是每处水域都是清切见底,在浑浊的水下,要能够轻易看清时间,这是对潜水表的基本要求。所以,指针式潜水表都是粗指针、大刻度设计。然而这次的主角是数显表,但这个要求不变。我们用它和卡西欧对比一下:

上面是改装之前拍的。很明显,无论是字体尺寸还是对比度,卡西欧根本和他没法比。这个卡西欧拥有两百米的防水能力,但却不能成为潜水表,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防水性。这表自带50米防水。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防水能力的表,没法改装。
第三个原因:电池耐用。这表只有基本功能,但用的是CR2025电池。所以预计电池可以使用十年以上。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价格!

改造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假如把一个空塑料瓶,拧紧瓶盖放到深水里面,水压会把瓶子压扁。但如果先把瓶子里面灌满水,哪怕你把它放进马里纳海沟,瓶子也不会扁,外面的水也不会进到瓶子里面。因为阿基米德……啊不对,牛顿曾经说过,作用力等于那个……管他说过什么,我就把这个表当做塑料瓶,先把水灌进去再说!
然而,这是电子表,真要灌水的话,除非脑子也灌水了。灌进去的液体,要求不导电、无毒、无腐蚀性、性质稳定、不易挥发、能够和金属、塑料和橡胶和平共处。想来想去,那就用硅油吧,以上条件都能满足。以下是操作过程:

表带拆掉,打开后盖,取出机芯。这个大家都会吧,不详细讲解了。

容器里面装进约四五厘米深的硅油。下面的操作都在硅油里面完成。
把表壳放进去,确保里面没有气泡。然后再把机芯放进去,以各种姿势振动、等待,确保里面的空气都跑出来,所有空间被硅油填满。然后把机芯放进表壳。

然后反过来看一下:

把后盖放进去,确认后盖下面没有气泡,在硅油里面把后盖装好。

然后把表取出来擦洗干净,装上表带。完工!

最终图片可见,里面还是残留了一个小气泡。这将导致高水压下表壳轻微变形凹陷以补偿气泡被压缩的体积改变,或者是表的按键被往里压进一点点。应该不影响使用。
其实,表里面还有一个天然的“气泡”,晶体振荡器里面是真空或者充氮的。晶振体积小,相对强度很大,一百几十个大气压估计没事,真要放到马里纳海沟,还得对晶振外壳进行加固。
因为没有加压测试设备,这个表的实际抗压能力无从得知。保守估计500米是没有问题的。
我当初设想的做法是,先用环氧树脂混合凯夫拉纤维固封晶振,浸泡硅油时抽真空把空气抽出来。或者干脆整个表用环氧树脂真空灌封。因为操作太麻烦,算了。毕竟我不是潜水员,甚至连潜水爱好者也不是,只会在论坛里潜水,纯闹着玩的。

谢谢观赏!

网友A:
比较好奇手表后面的那个工作台 有没有兴趣晒一下啊

网友B:
额,万一哪天漏油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手表后面的那个工作台 有没有兴趣晒一下啊

只是放电子零件的小抽屉

网友:
谢谢分享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万一哪天漏油了怎么办

其实成分就是套套上面的油一样的,无毒无害

网友C:
楼主是准备下潜几千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准备下潜几千米??

楼主只想论坛潜潜水

网友:
晶体振荡器 被封死了,估计容易坏~~

网友D:
我觉得1米浅水区应该没啥事,2米深水区有水压,再担心的话,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加电路饭三防漆。

网友:
硅油会腐蚀塑料吗

网友:
这水深可以

网友E:
油液因为温度体积变化会不会漏油

网友:
不导电的硅油会不会导致部分电器接触失效
之前做灌胶的时候,部分插针会失效
这个硅油也应该加压吧

网友:
卧槽,你这硅油怎么这么稀,而我见过的硅油那么粘稠啊。

网友:
最好拿真空泵抽一下

网友:
sinn就是这个思路,也曾经想把一块不带了的光动能指针充硅油,但考虑每次调日历都会进空气,还没找到合适的表用于改造,光动能电波是首选但小贵

网友:
强烈建议加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液因为温度体积变化会不会漏油

会的。实际上拿出来擦干净后还在缓慢的渗油,因为后盖密封圈压紧的过程在表里面形成的压力。稍稍拧松螺丝然后在50度热水里泡一会,拿出来趁热拧紧螺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1米浅水区应该没啥事,2米深水区有水压,再担心的话,可以在需要的地方加电路饭三防漆。 ...

2米深水区?阅读能力有待提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