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七彩虹 H61主板 VGA+DVI 双屏输出可能?

楼主(2020-01-25):
对台式机的主板不是很了解,最近入手了 七彩虹的H61(C.H61U V27A),它的背面有 VGA和DVI两个接口,我有两个问题:
1.可以分别连一个显示器,双屏输出吗?
2.DVI接口可以通过转HDMI实现音频 视频同时输出吗?(用在电视机上)

网友A:
我的华硕可以,别的不知道

网友:
1,可以
2,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硕可以,别的不知道

谢谢,大家都好热情,大年初一也回复呢

网友:
视频应该没问题,系统里----显示设置成第二个显示器复制状态,声音的话看接口24-5,如果没有假接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
一般应该可以双屏输出
淘宝上有dvi转hdmi的线卖,再加个音频线,应该可以用。

网友:
可以的,只要有2个以上的显示输出就可以用

网友:
1可以。
2不可以。dvi口没音频。

楼主:
刚才查了下,网上有人说是 dvi的空白针被添加了音频信号,但这并不是dvi的国际标准,刚看主板的说明书,也没有提到,是不是不行了啊。。。看来有必要买一个转接头,实践出真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查了下,网上有人说是 dvi的空白针被添加了音频信号,但这并不是dvi的国际标准,刚看主板的说明书,也 ...

是的,dvi口花样很多,看pcb设计了

网友C:
楼上都回答了。。。我再确认一下,可以的。

网友D:
我的华硕B150可以用DVI传输声音,DVI转HDMI出来给电视是可以实现音画同步的,H61的话一般看主板是否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dvi口花样很多,看pcb设计了

嗯,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毕竟是七彩虹,不过我还是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回答了。。。我再确认一下,可以的。

dvi传输音频型号,请问大佬你也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华硕B150可以用DVI传输声音,DVI转HDMI出来给电视是可以实现音画同步的,H61的话一般看主板是否支持了 ...

请问,你用的div-hdmi是线吗,还是接头,是自己配的吗,还是主板带的呢?
我看到网上有那种短的转接头,也有长的线,而且那个dvi也分24+1和24+5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啊??

网友:
不好说,确实没有用过这款式的产品,但七采红 产品质量还算是不错的~,

网友E:
第一个是可以的。第二点有点问题,一般DVI都不带声音也就是说 转出来的HDMI也没声音 不如买个50块钱的二手显卡 6450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是可以的。第二点有点问题,一般DVI都不带声音也就是说 转出来的HDMI也没声音 不如买个50块钱的二手 ...

嗯,我估计也够呛,不过看到转接头不是很贵,想买个来试试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估计也够呛,不过看到转接头不是很贵,想买个来试试先

七彩虹主板 99%可能DVI不带声音 便宜的主板会在一些地方缩水 你看看你的网卡 如果是千兆 可以试试 如果是百兆 就去买6450吧 转接线绝对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