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网友们来看看这块主板!

楼主(2020-01-25):
又收了台电脑,开不了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换了好的电源也不行,看来是主板坏了。
看到cpu旁边的一排电容有些像干了的浆在上面,这是不是漏液了?
想用烙铁焊下来测一下容量,用普通不恒温的30w的烙铁可以不,听说要消除烙铁的感应电以免击穿芯片?还有这种烙铁没有调温的,温度比较高会不会影响主板?

网友A:
2032电池装上开机试下

网友:
这种型号价值低,固态电容不是漏液。

网友B:
看着像泡过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2电池装上开机试下

本来有电池,被我拆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泡过水

不会吧!我买整机时,看着不像泡过水!

网友:
可以的:准备一支直径稍粗的医用针头,烙铁热度达到后,找准焊点,拔掉插头,以最短时间烫开焊点处理好,再给烙铁加热,如此反复多次就行。只是条件简陋有点儿麻烦。

网友:
水洗一遍不开机可以扔了,无从查起。
就这破板子不用考虑什么,随便什么烙铁都行。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铝碱了不像漏液,装上个电池试试,有的机器没电不干

网友:
要60w的,30w温度不够,这种都是无铅的,还覆铜,要注意华硕的负极标示跟常规的不同,是反的

网友:
焊点加热时顺便焊接普通的焊锡可以降低熔点

网友:
触发掉电不是这电容漏电引起。一个是上电时序缺了位,一个是短路引起。

网友:
不建议用烙铁,俺曾经这么干过,结果焊盘都挂了,强烈推荐热风枪,主板维修必备

网友C:
30W的烙铁拆主板电容?怕是得在30后面乘以3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W的烙铁拆主板电容?怕是得在30后面乘以3才行。

用60瓦的黄花907点下去,就像点石头一样,完全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W的烙铁拆主板电容?怕是得在30后面乘以3才行。

谁说不行烧红了啥都能拆。

网友:
这种板子30W烙铁也就挠痒痒而已……没八九十瓦搞不动的……我搞cd伺服板多层板的,936烙铁贴片电容负极都很难焊,必须加助焊剂和新焊锡才行。

网友:
最好借一台热风焊台工具,不能用吹热缩管的工业热风强风,以免元器件吹飞。

网友:
这主板换电容要150W的大白光D头才好用,,K头都不好用,,,热容不够

网友:
热容巨大的焊头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