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泰信8586风枪焊台二合一和不知道真假的白光吸锡烙铁

楼主(2020-01-25):
祝大家新春快乐!
如果有不如意的,就来跟我比比惨吧:一个人过年!在外地!没有钱!
再惨也要过下去不是?就快乐点吧,假装快乐也好!
这个年要宅着过,所以拆拆拆!
昨天那个哈曼卡顿音箱要找线,找电源头,缓缓,
先弄这几个焊台啥的,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安泰信二合一,
一起收了几个,SUGON,936啥的,慢慢来,一个个来,
这个焊台正常,风枪不加热,原来是电热丝松脱了,接上就好了,
但是就是冒烟,不知道烧到什么了,,,,,,
样子也漂亮,数显的,上面是屏,中间三个是控制温度高低和选择,
旋钮是控制风速风量的,下面左边是风枪的线,七芯。。。

正面来一张,小巧,漂亮,

背面,品字口,保险丝5A的,带开关,

电路板这样,这是没拆完手柄的时候拆开看的,不像有故障,

变压器,挺大的啊,

左边三个是温度探头和振动开关的线吧,中间红黑的是风扇,

主控芯片,

中间两根细一点的就是电热丝供电线,拔出来是怕这头有连接,
但是测了座子,两条也是不通的,这个时候测了电热丝就是不通,
后来装上的时候还忘了把这个插上,吓了一小跳,,,

这是手柄,比较粗糙,风扇也是拆修过吧,焊点真差,
弄电热丝的时候还断了,正好补焊一下,

风扇低速有杂音,上点油,兰蔻小黑瓶的瓶子,好像很贵,

风扇参数,揭开下面上点油,,还是响,不管先,

开始没细想,看见这里,最下面是VIB,就是振动啦,
才想到是不是振动开关有问题,短接它就直接休眠,断开就是正常,,它没事,
SEN是温控感应,在出口哦,

这黑的是接地吧,下面一个胶套套,白色方块是90度的温度保险吧,

抽出来一点,

抽出来了,去掉了云母片,电热丝还好,

量了一下,不通,找到了这里,电热丝终点处脱开了,
这是怎么连接的呢?800度高温焊接?难道是摔断的?
还是高温烤断的?抽出一节,缠在那个接线杆上,接上就正常加热了,
就是不知道烧到什么了,冒烟,不太冲的味道,有空再看看,,

标签一下,以免忘了,结果发现这个是唯一一台,,

这是一起来的一个手柄,不知道怎么插上用不了,
接头拆开一看,红线断了,焊上就好,

下面是白光吸锡烙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剪线了,也不知道好坏,
电热丝通的,

标签,

头也比较残,口很小,可能是锡封住了,有空再试,

三个螺丝,

这个看起来挺不错,,

还算好维护,,

就这样,初一也宅过去了。。

网友:
不错,又有好货用了!

网友:
二合一的吸焊锡烙铁用起来方便些,腾出一只手省去用台钳夹电路板,要是不锈钢活塞和耐磨钢卡槽机构更耐用些。

网友:
谢谢分享。。。。。鼠年大吉。。。。。。

网友:
收这么多哈哈

网友:
有得玩算好的。我没有。

网友A:
8586 焊台还可以, 风枪 温度不好掌控  不适合新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86 焊台还可以, 风枪 温度不好掌控  不适合新手使用

意思还是分体,各司其职的工具好?

网友B(2022-03-30):
之前在废品站捡了一台,变压器的保险烧了,现短接后可以使用,烙铁还可以,求楼主告知热风枪详细接线,先谢谢了
朋友给了各热风枪,但线颜色和原装不一样,希望楼主能把热风枪各接线图拍一下给我,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废品站捡了一台,变压器的保险烧了,现短接后可以使用,烙铁还可以,求楼主告知热风枪详细接线,先谢 ...

哎呀怎么还来挖老坟头啊,这个东西我好像都卖了啊!最近忙啊,没空翻啊,风枪里面就加热芯,风扇,温度感应器吧,你看看线的颜色吧,我也没搞太明白啊。。

网友(2024-07-01):
同款安泰信8586二合一焊台,用了十几年了,前几年用的多,最近几年用的很少,很好用的一款焊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