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雷达女表后盖防水圈直径?

楼主(2020-01-25):
各位坛友,请教一下,雷达女表后盖防水圈的粗细是多少毫米的?烦请高手指教!
手表就是这个款式的,佛罗伦萨系列,密封圈的型号也有了,想知道橡胶的具体粗细规格。

网友:
抹704就可以搞定了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704是胶水,不行的吧。
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是0.8mm粗的,不知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上去是非标准零件密封圈,尽量从厂家那订配件。如果密封槽够深,可以买很多不同大小粗细的圆形密封圈,拉成方形,慢慢试出合适的。

网友:
竟然眼睛把三四个字看成第三个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非标准零件密封圈,尽量从厂家那订配件。如果密封槽够深,可以买很多不同大小粗细的圆形密封圈,拉 ...

圆形的可以拉成方形的吗?具体怎么操作可否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