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年初一!修个衡水哥的常说的多灯锅~

楼主(2020-01-25):
首先祝各位坛友过年好!!
昨天去外婆家吃饭!发现一个传说中的多灯锅。外婆说它已经换了三根线了。
我一看,插座铜条都发热氧化了。应该是老人开始用时线没插紧导致的。现在最好是换插座和线。
感觉这锅不值得这样投资了。

结构很简单!质量也差!
直接接线吧!

线两边都用扎线固定~

网友A:
都知道衡水坛友啦,同款锅换过开关。

网友B:
多星的还行,双星有点不值,里面应该打个结

网友C:
就冲这大年初一给衡水哥打广告,也得第一时间冒个泡啊。哈哈哈,
今天发的6天的故事里边好像提到过一位,就是来修这锅换开关的,那座坏了不换,人家自己打个洞穿线进来拧的跟麻花一样了,就从这个地方进来的,我还怕语言表述不清楚呢,今天有示范的了,一定给个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冲这大年初一给衡水哥打广告,也得第一时间冒个泡啊。哈哈哈,
今天发的6天的故事里边好像提到过一位,就 ...

鼠年串高,节节上。楼主应该给你加分

网友E:
大功率不应该用这种线,起码该是一体的不能拆的。

网友F:
以前有一个这种锅,多年没用,拆迁搬家都丢掉了。。

网友G:
大年初一都在维修,真有劳动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冲这大年初一给衡水哥打广告,也得第一时间冒个泡啊。哈哈哈,
今天发的6天的故事里边好像提到过一位,就 ...

新年好~~抢了您的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知道衡水坛友啦,同款锅换过开关。

新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星的还行,双星有点不值,里面应该打个结

新年好~~~~发现打个结!结太大了!底盖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不应该用这种线,起码该是一体的不能拆的。

新年好~这种的没插紧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有一个这种锅,多年没用,拆迁搬家都丢掉了。。

新年好~~~~这种的也就是老人逢年过节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年初一都在维修,真有劳动观念。

新年好~~~~

网友:
直接把导线焊接上去,可以减少故障点,减少触点的压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鼠年串高,节节上。楼主应该给你加分

呵呵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年好~~抢了您的生意~~

今年真没劲,炮全面禁放,很多村都禁村,不让出来了,今年也没拜年的了,就今天上午我兄弟一家子人来拜年,我们哪一不去了,在家待着吧,今年估计可以早点开门了,没事去门市蹲着吧

网友:
大过年的,还在忙,过年好

网友:
真够奇葩的,涨见识了

网友:
这种大功率,不应该焊接,用黄腊管加插件是最正宗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