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变压器电源

楼主(2020-01-25):
不知道什么时候的变压器电源了 好多年了 现在也很少见了 插电无电压输出 拆了测量变压器输入级无阻抗 输出级有阻抗 后来看见拆机图朋友提醒 原来内有乾坤 长知识了 下面直接上图

输入级三个接头 中间和左边有阻值 左右 中间右都没阻值 朋友说里面有保险 把外皮破开 发现果然有一个温度保险在内 没有带换的 直接短接解决

网友:
看上去像是不可恢复保险电阻,应该用PTC自恢复更好点,直接短接也能用。

网友:
超负荷使用,温度保险挂了

网友:
谢谢分享。。。。。鼠年大吉。。。。。。

网友A:
要测量后才用。有些输出超压。如nokia老式标3.7Ⅴ,实际9V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测量后才用。有些输出超压。如nokia老式标3.7Ⅴ,实际9V多。

确实好多变压器都存在超压。但是你这个超的太狠了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测量后才用。有些输出超压。如nokia老式标3.7Ⅴ,实际9V多。

线性变压器的额定电压是在额定负载下的,空载下可能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