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江苏魔百盒Q5刷错固件,挂了。。。。

楼主(2020-01-25):
江苏移动的Q5,很早以前在南京的一个咸鱼用户手上收来的,到手刷过一次第三方rom觉得挺好玩的,看到有S905L就又刷了,结果就挂了,用双头usb线 typeC线都连不上usb burning2.1.6.8 我系统用的win10. 换了两台电脑均无法识别。

主板上有恢复键(Recovery)怎么按都没反应。 对照了几张照片,感觉都不太像。
不过主板上的灯会亮。。。

网友A:
找找恩山论坛或者智能电视网看看有没有对应的救砖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恩山论坛或者智能电视网看看有没有对应的救砖教程吧

znds发帖没人理会 恩山好久好久没去过了。。。。嗯 过去看看 多谢了

网友:
十块包邮解君愁

网友B:
江苏移动版Q5是这个型号中最好的,易刷、稳定、散热相对好,支持刷游戏盒,可玩性高。
芯片是S905M的,你刷L的固件包,刷成砖不意外。即使是M,也分M、M2、MB等分支,不能混刷。
说重点,如何救砖:
网上下载S905M线刷包,胡莱的最好,潜龙和乐天的也不错。下载并安装刷机软件,使用下面的3种救砖方法中任1个。
1. 按住主板背面短接按钮后,接usb线;
2. 接TTL和USB线,输入reboot update;
3. 接usb线,短接存储芯片5、6脚,左上角或右下角查起。
祝你成功!

网友:
补充下,这个型号带短接孔,又多了1种救砖的方法:
4. 接usb,短接(第2张图,存储芯片右下角旁的两个孔),开始刷机。

网友C:
我的就是江苏版Q5,但是无法刷其他固件,使用短接data0和gnd,能连接成功,但刷固件到4%就出错,换了好多固件一样,系统是win10

网友:
大家注意看看固件版本,要支持emmc的,我的是浙江的nand

网友:
短接5/6脚识别驱动后可强刷,刷到4%左右出错时,拔下USB线再插上就会继续往下走了。不过是在WIN7下刷的

楼主(2020-02-24):
引用 网友B:
江苏移动版Q5是这个型号中最好的,易刷、稳定、散热相对好,支持刷游戏盒,可玩性高。
芯片是S905M的,你刷 ...

多谢高人指点 我回家在研究下

网友(2020-12-28):
递过来我帮你搞好Q10622751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江苏版Q5,但是无法刷其他固件,使用短接data0和gnd,能连接成功,但刷固件到4%就出错,换了好多固 ...

我这里有个包已经刷了5台了,而且Root了,需要的联系q1062275131

网友D(2021-01-28):
我有胡莱的包,需要的话分享给你。

网友(2021-03-04):
我也打算买一个数码视讯Q5的盒子,这个这么区分CPU呢?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D:
我有胡莱的包,需要的话分享给你。

求发一个胡莱的s905m 线刷包  287990458@qq.com   谢谢。

网友:
明天江苏q5的盒子就又到手了,老铁们谁有三灯的胡莱固件吗,感谢

网友(2021-06-11):
引用 网友D:
我有胡莱的包,需要的话分享给你。

求分享  thsoft2019@foxmail.com

网友(2022-05-22):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江苏版Q5,但是无法刷其他固件,使用短接data0和gnd,能连接成功,但刷固件到4%就出错,换了好多固 ...

据说刷机时候打开电源可以解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