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30年来首次砍掉5V/3.3V供电:纯12V电源规范今年出炉

楼主(2020-01-25):
  作者:上方文Q

  CES 2020 展会期间,全汉(FSP)摆出了一部非常奇怪的电源,只有 12V 输出电路,而没有传统的 5V、3.3V,同时主供电接口也从 24 针改为 10 针。

  原来,它采用的是Intel 全新打造的纯 12V 电源规范“ATX12VO”(O代表 Only),也是 1995 年以来电源设计规范最大的一次变化,将彻底改变这一 DIY 核心部件的面貌。

  ATX12VO 规范完全取消了传统的 5V、3.3V,只保留 12V 输出电路,由它统一负责为主板、显卡、硬盘、外设等进行供电,同时24 针主供电接口改为 10 针,通常在 CPU 插座附近的 4 针 EPS 辅助供电接口则改为可选项,甚至是用于保持 USB 设备供电和唤醒的 5VSB (Standby)输出也改成了 12VSB,当然 USB 输出电压依然是 5V。

  12V 向其他更低电压的转换则全部交给主板负责,比如硬盘、固态盘、光驱等所需的 5V 输入,都从主板获得,为此 SATA 接口旁边会增设一个 SATA 供电接口。

庞大的 24 针供电接口,再见了

  新的 10 针主供电接口针脚定义如下,其中第8、9、10 针用于 +12V V1 DC 供电输出和电压感应,第 7 针用于 +12VSB,同时第1、5 针采用防呆设计。

  新的电源规范下,无论电源设计还是主板设计都会大大简化,整体成本也将明显降低。

  过去 30 年来,电源设计一直专注于 AC-12VDC 的转换,然后转换成 5V、3.3V,而去掉后一步骤后,自然有利于提高供电转换效率,减少浪费。

  主板方面也能统一管理供电设计,减少物料元件的使用,而且以往主板厂商各自为政的电源转换等也将纳入统一规范,平台通用性更好。

  Intel ATX12VO 电源规范已经制定完毕并公开,相关产品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问世,但初期仅限 OEM 和整机市场,零售渠道推广时间表暂时不详。

网友A:
啊~~~,3v 5v 的输出电流也不小,转给电路板去设计电压转换电路, 负担不是一样没有减少吗?那电路板上又会增加许多的麻烦~,而且扇热也会成为大问题~~~,不知道 intel 是怎么考虑的?? 不科学啊

网友:
早该换了,品牌机不少已经这么用了,就差intel 出来统一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3v 5v 的输出电流也不小,转给电路板去设计电压转换电路, 负担不是一样没有减少吗?那电路板上又会 ...

早就该废弃24p大接口了,3v5v电压低电流大损耗还大
让主板自己把12V转换,在需要的地方加一个小dc-dc就行了,每个芯片可以独立加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主板是单路dc供电的了,比如那些超薄itx主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早就该废弃24p大接口了,3v5v电压低电流大损耗还大
让主板自己把12V转换,在需要的地方加一个小dc-dc就行 ...

但是 5v3v做单独出来,故障几率会升高啊~稳定性就会丢失很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 5v3v做单独出来,故障几率会升高啊~稳定性就会丢失很多啊

笔记本主板自带那么多dcdc,故障率高了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主板自带那么多dcdc,故障率高了多少?

笔记本功耗底 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主板自带那么多dcdc,故障率高了多少?

笔记本的功率和台式机能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功耗底 啊?

品牌台式机大多数功耗也不高啊,玩PC大作的人群实在是小比例,何况在笔记本上玩的人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的功率和台式机能比?

高级的游戏本,功率也是几百瓦计的,就显卡就能上一百多W
低端的台式机,奔腾集显,功率连一百W都到不了,能这样比吗?
为什么功耗大,就是CPU和显卡,他俩本来就是12V供电的,和主板一点关系都没有
主板芯片组,实际上就10W不到,内存固态也就三五W一条
其它小芯片加起来也没几W,现在的dcdc电路那么成熟,这点完全不在话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的功率和台式机能比?

实际上联想很多品牌机主板都已经用单12V供电了,他们故障率就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联想很多品牌机主板都已经用单12V供电了,他们故障率就高了吗?

品牌机早就开用12V了,只是标准没人建立。联想品牌机起码有2种以上的12V电源,有10针的,有14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功耗底 啊?

我读书时自己配笔记本电脑最高只能升级到gtx1060,原机显卡gtx850m配280w电源,升级显卡也要升级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联想很多品牌机主板都已经用单12V供电了,他们故障率就高了吗?

你拿品牌机的主板来和组装机的比?这事影响最大的是用组装机的普通用户,原来你可以用3线甚至4线的厂家的主板,配个一般般的电源就行,现在就是逼着你用好主板,好电源。DCDC质量好和质量差的价格差别是很大的,更别说散热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好主板肯定没问题,差的主板说不定用几年板子都烤弯了,如果它还没挂的话

网友:
电源降价10%,主板涨价50%。。。
其实3.3V和5V的供电功率并不大,况且有些供电电压还是使用输入电压进行二次转换的,如1.8V 1.5V 1.2V,这样能减少一个中间转换过程,提高效率。
下次恐怕买主板时还要对比板载电源部分的参数了,测下交叉负载啥的,并且主板损坏概率本来就高这下更高了...

网友:
对于MATX/ATX来说影响较小,但是对ITX等小主机来说应该是好的。。。以后可能只需要一个转接板+一个12V电源即可满足小主机的电源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