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年三十洗衣机歇菜

楼主(2020-01-25):
海尔直桶式洗衣机,歇菜了,脱水功能,反复跳到洗涤,且无法进入脱水程序,电机会转动,进排水都正常,请教下,怎么排除,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主板,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网友A:
拆开洗衣机,你会发现一共就那么几个零件。主板受潮可能性最大,我替换主板修好了自家的海尔滚筒。

网友B:
单独的脱水可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的脱水可用吗?

就是不能单独脱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洗衣机,你会发现一共就那么几个零件。主板受潮可能性最大,我替换主板修好了自家的海尔滚筒。 ...

过年期间,无法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