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一个单按键开关ic,点动开关转自锁。

楼主(2020-01-25):
前几天,拆了我买的一个无线电动抽水器,懒得发帖了。
别再问我为什么不发帖,懒的回答。
看了坛友们发的拆机图,和我拆的那个几乎一样,或者说都是公模吧。
简单分析了一下电路,一个点动按键开关(非自锁,无锁)实现了ON/OFF功能。
因为我之前留意过,需要一个这样的功能开关。
但是,很不幸,板子上的一个ic打磨了,看不清。sop-8封装的。
简单分析此ic功能。
按一下按键,ic输出一个高电平驱动三极管或者mos。电路导通,抽水泵的小电机开始工作。
再按一下按键,ic输出一个低电平。电路断开,小电机停止运行。
百毒了一下,发现一个ic,与这个板子上的芯片功能很复合。
此ic是  5BE1-2C72
厂家是深圳市丽晶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电压2.2-5.5V
待机电流好像是5ua。
可满足锂电池类应用。
详情请自行查询。
虽然用单片机也能做到点动转自锁,
但是貌似没有这么低的待机电流。
常用的DIY单片机工作电流都是毫安级别的。
本人非厂家或销售,这是简介一下,觉得这芯片不错。
大家有类似功能的芯片也欢迎推荐一下。

网友A:
用TTP223吧,连按键都省掉,至于功耗,一节锂电待机一年。

网友:
丽晶有好几款电子开关,除了自锁还有延时的等等,不算贵,年前想买几个,邮费太贵

网友:
MCU做到这个并不难,我用STC15系列的MCU能做到11uA的待机电流,这是启用了内部上拉的结果,如果设置为高阻改用外部上拉电流5uA以内不难。另外STM8L和MSP430系列能在不过3uA的功耗下保持RTC计时,STM32也可以。

网友:
随便一个d触发器就可以,按一下翻转一次。这样就实现了单按键功能。找一个施密特d触发器就可以防止误动作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么简单的功能还是不用芯片了,两颗三极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TP223吧,连按键都省掉,至于功耗,一节锂电待机一年。

ttp223手里有几个存货。
但是有的场合还是点动按键来的靠谱。
比如汽车音响相关的,其他像电机驱动用点动按键个人认为比触摸开关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么简单的功能还是不用芯片了,两颗三极管搞定

我看过有相关的电路,好像就是两个三极管,。
模电基础电路,问题就出在我没学过模电,学历不够。
但是我没有学过这个电路,不记得。
电路图看过就忘了。还没手动搭建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过有相关的电路,好像就是两个三极管,。
模电基础电路,问题就出在我没学过模电,学历不够。
但是我 ...

大概是这个电路

网友:
这个还是有些用处的

网友C:
虽然功能挺实用,但是搜了下,价格没优势,搜到个6脚的cs2130功能估计和这个一样,也没价格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功能挺实用,但是搜了下,价格没优势,搜到个6脚的cs2130功能估计和这个一样,也没价格优势。 ...

是的,居然是定制芯片。
深水宝上居然没有,立创商城也没有。
个别第三方网站有,或者需要从其公司购买。
价格没一点优势。
可靠性也是问号

网友(2023-02-01):
9#亲,您能解释一下电路吗,不知道怎么分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这个电路

亲,能解释一下电路吧,不是很理解原理

网友:
我一开始也看过 丽晶微电子,但价格太贵。。。
后来看到淘宝垃圾佬 立华 那里,有卖“电机控制板”,
带这个 电子开关芯片 和 USB+充电芯片+若干元件,
0.6三片板子,但邮费要平均一下,好在他家 电子垃圾 品种也不少。
这个板子芯片,低功耗、双输出(高低电平都有),这样外围电路设计就比较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