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7500开关电源12V10A改0-30V0-5A可调电源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1-25):
     我有一个12V10A的开关电源(芯片是KA7500B)想改0-30V0-5A可调维修电源,现在电压0-30V已经实现,但在测试短路电流时电流调到1.5A,
环形电感就发热了同时出现自激啸叫220V输入串联的灯泡也微微发亮了,请坛里的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这是开关变压器输出端波形

这是肖特基管负极上的波形

网友:
加大环形电感的电感量。

网友A:
你是串灯测试短路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串灯测试短路电流吗?

是,串了一个100W灯泡

网友B:
短路保护还是要恢复比较器,有用393比较器加稳压保护的帖子,可以按电路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保护还是要恢复比较器,有用393比较器加稳压保护的帖子,可以按电路改 ...

麻烦给个网址去看看,其实测试短路电流的目的就是看电源能否达到5A输出,如果电源只能调压达不到输出电流
和输出功率那改电源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串了一个100W灯泡

好我试试

楼主:
我把灯泡去掉也还是和先前一样,把环形电感匝数增加想提高电感量,没想到300V滤波电容巨热赶紧断电,现在不知道咋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串灯测试短路电流吗?

我按你说的把灯泡去掉可还是和原来一样,又把环形电感加绕想增加电感量但是300V滤波大电容巨热,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玩了。

网友:
未改恒流不要短路,改恒流后不接灯泡再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个网址去看看,其实测试短路电流的目的就是看电源能否达到5A输出,如果电源只能调压达不到输出电流 ...

http://wenku.baidu.com/view/db01c36d0242a8956bece4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