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台电锋芒64g慧荣3268ab用了几天出问题刷固件后只能识别一半容量

楼主(2020-01-25):
64g

64g

扫描后1处显示64G,2处显示30g,闪存芯片型号如图3,网上没搜到,具体多大不得而知
点开显示具体芯片型号
(高格)3268 三星ufs(BE) (2).7z (3.2 MB, 下载次数: 0)

试了论坛内几个版本软件,低格高格容量均为原来一半,ECC改为4也行不,定容也不行,求助高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A:
ECC改成12,4的话还是太严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C改成12,4的话还是太严格了

12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现在还有卖吗

网友:
不至于质量这么差吧,亏我曾经还为了这个高颜值想收一个呢,看来也只有颜值了,台电真的一点没变,太稳定了

网友(2020-09-12):
引用 楼主:
12解决问题,谢谢

请问一下哪里可以改ecc?我的情况和你基本一样,不过我的是台电锋芒128g的,量产后只有60g的 容量,颗粒是Intel的tlc,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C改成12,4的话还是太严格了

请问一下我的台电128g的U盘也是颗粒显示是128g,量产后只有容量是60g,我看你说改ecc能解决,哪里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