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家好,新年的空拆一个改装的电源,西门子GR60

楼主(2020-01-25):
大家好,新年的空拆一个改装的电源,西门子GR60
改装了电流和电压可调,还有电流电压表,以前在网上找了几年都没找到,最后买了个坏的
拆了,与大伙共同学习,手里有没改的,可以试试
不废话,上图

这张图片借的,没做更改,不是广告

电位器接线图

电位器接线图

电位器接线图
电压表和电流表采样
上面的全局图

局部图

欢迎大家留言探讨
我的旺旺号qq_0037

网友A:
改好的话当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不错,有些充电站有功率限制,超过会切断,调到合适的功率后能快点充满,按时间计算的价格可能实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好的话当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不错,有些充电站有功率限制,超过会切断,调到合适的功率后能快点充满,按时间 ...

400瓦以下,300多正常用,可充2个车

网友:
不错不错,线可以再粗点

网友(2020-04-01):
请问下大神主板上有个F1的原件是什么啊有二个螺丝接通的 当中有陶瓷的,谢谢

网友(2020-06-04):
电位器用多大的

网友:
我买了个改好的,用了4-5年了,还不错!!

楼主:
10K线绕电位器

网友(2024-01-23):
.电流能调多大?

网友:
这做工用料真豪华

网友(2024-02-23):
用现在的表头测的电流如是10A,与钳形表测的电流是2A,相差五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10K线绕电位器

用现在的表头测的电流如是10A,与钳形表测的电流是2A,相差五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