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普耐尔儿童电话手表续航能力差,很快没电,怎么整?

楼主(2020-01-25):
孩子的电话手表,用到中午就没电了,买回来就这样。是不是电芯太差了,能不能换一个好点的电芯?有没有电芯推荐?

或者说哪款电话手表比较好?

网友A:
买回来就这样,怎么不退货呀,至少换个能用的吧。按说应该可以用吧,人家设计人员也不是吃白饭的,一个正常的电池应该可以用一段时间,现在你看上去是直接用不了,应该是电池坏了,不行的话网购个同型号的电池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回来就这样,怎么不退货呀,至少换个能用的吧。按说应该可以用吧,人家设计人员也不是吃白饭的,一个正常 ...

好,我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同型号的电池。实在不行网购 。谢谢你

网友B:
我记得我拆过一个电池是800ma的

网友:
好像工作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拆过一个电池是800ma的

800的体积应该很大吧?

网友C:
如果不是漏电的话就是电芯不行了,拆下来测试一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漏电的话就是电芯不行了,拆下来测试一下容量

也是哦,我好像有放电测试仪器,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