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使用示波器鉴别NE5532运放真伪

楼主(2020-01-26):
淘宝上出售的NE5532假货很多。

刚刚好,NE5532的引脚和LM358一毛一样

所以假货基本都是LM358打磨自己喷上NE5532来卖。。

目前国家提倡宅家少外出,可算等到一个天天抱着手机躺床上就能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刻了……

闲来无事,在洞洞板上搭建了一个反向放大器电路,用来测试NE5532的真伪。

电路如图所示↑↑↑↑↑

使用芯片座,便于更换IC

开始测试,使用信号源输出一个频率为20KHz,幅度为1V的方波输入电路的输入端子并用示波器通道1监视(黄色通道),在电路的输出端子用示波器的通道2测试(蓝色通道)

首先真品NE5532出场。

其波形,由于电路是反向放大,所以相位相差180°,由于20Khz方波的放大要求有些苛刻,由上图看出来。还有存在一部分失真的,我们暂且先行拍照记录。

下面假货NE5532出场(实际上是LM358)

波形上来瞧瞧,测试结果简直是一塌糊涂,不堪入目。

总结:买此类IC时不要贪小便宜,否则会吃大亏。

网友A:
第一图最起码方波还像方波,第二个图干脆变锯齿了。差这么多。跟外围元器件参数有关吗?是不是没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
有条件希望能多测几种,什么TLO62,4558,LF353等,我说我那自制函数信号源的时候,使用了几种廉价运放做输出缓冲,结果在不同的频段上输出效率都不一样呢,越高波形越难看,最后没法用了LF353,(好歹是我们维修站给谁谁CC体委TV做音分的时候使用的推动级。在人耳接受的频段特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358也分好几种,有点频域很差,有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最起码方波还像方波,第二个图干脆变锯齿了。差这么多。跟外围元器件参数有关吗?是不是没进入正常的 ...

在测试的时候通过电位器改变反向放大器的工作状态发现 358放大无论如何也不像方波 之所以用20k方波测试就是让运放跑极限状态来更好的反映5532和358之间的差距,年后买多点运放来测试。

网友B:
那个真的有链接买吗?这样论坛里的朋友就不会买到假的了

网友C:
真的假的,不敢相信~~~。不会把,输出来的效果竟然是这样?楼主能不能多搞些采样~~测试下?

网友:
谢谢分享。。。。鼠年大吉!

网友:
lm358单位增益带宽虽然在1MHz以上,楼主做的是4倍反向放大。358大信号2v输出带宽60kHz左右, 5532相应的能达到500kHz左右,楼主这个方法能分辨出来带宽明显低于5532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不敢相信~~~。不会把,输出来的效果竟然是这样?楼主能不能多搞些采样~~测试下? ...

您好,找了时间做了详细的对比测试。

以下是LM358在各种频率和波形下的表现,具体频率和波形以及放大倍数都可以在图片中找到

---------------------------------------------------------------------------------------------------------------------------------------------------------------------------------------------------------------

以下是NE5532:

网友:
可以。不同的芯片的spec的确是不同,价格也不同。
楼主的实践精神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个真的有链接买吗?这样论坛里的朋友就不会买到假的了

真的5532很便宜也不难买。
NXP, JRC,TI的5532算是最常见
NXP传承自飞利浦,而飞利浦收购了西格尼迪克。两个字:正统
JRC的DD是很多hifi器材的选择
TI在模拟集成电路的功力自然不必多说
总的来说各个版本的5532只要是真货声音的差距远没有价格大
还有个很少被提到的版本是罗姆的,罗姆公司运放整体实力的真的算不上一流,但唯独它的5532我觉得堪称超一流。如果有机会不妨一试,我有几个朋友听过后甚至换下了49710……,另外罗姆dip封装的5532我从没见过假货。原因么,见到实物就知道

网友:
看来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358只能适应低频的。NE5532用于音频20KHZ以下失真是很小的了。

网友:
358的增益带宽积挺小的,毕竟便宜
这个方法能用来比较两个运放的性能好坏,就是需要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找了时间做了详细的对比测试。

以下是LM358在各种频率和波形下的表现,具体频率和波形以及放大倍 ...

牛掰了,很详细的测试,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真的5532很便宜也不难买。
NXP, JRC,TI的5532算是最常见
NXP传承自飞利浦,而飞利浦收购了西格尼迪克。两 ...

罗姆的BA15532用过,那时候是单列的,由于BA15532是单列8脚外型的与其他5532不通用,比较少用,当时我接触到朋友的DAC用BA15532时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中低音扎实、浑厚、大动态的场面把握得很稳,dip封装的BA15532我还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姆的BA15532用过,那时候是单列的,由于BA15532是单列8脚外型的与其他5532不通用,比较少用,当时我接 ...

dip的确非常少见,回头过完年我上个图

网友:
以前上学的时候同学要做放大电路,选了358,怎么都不正常,后来上示波器测试,发现358在10K以内还行,10K以上完全没法看,而换了个型号的运放(忘了型号了)就很正常,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运放选型的重要性。

网友:
制作耳放电路来试真假,真品NE5532 正负18V完美推动,换LM358直接歇菜,20年前我是这么来区分真假的。

网友:
其实4558也凑合了,一般木耳听不出来。

网友:
哈哈。一稿多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