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看看雅迪电动车遥控器不好使咋办

楼主(2020-01-26):
遥控器变得好费电,新纽扣都不好用,光看遥控器亮灯,就是不管用,反而我用移动电源夹住电池触点就行,怀疑遥控器坏了,索性一并看看,上班后买个新的,并吹吹灰也是好的。最后,这个电动车后座里有几个地方,小弟不明白啥用,大家有懂的么。

网友A:
可能遥控器漏电,查查电流

网友:
我的电摩遥控器是6V电池几年了没怎么耗电

网友:
1和2需要看颜色,这种3头的,往往是该车用不到的功能,比如红黄蓝或者红黑蓝可能是助力,因为电摩没助力所以省了。另一个如果是诸如棕红绿之类三色的(不一定啊)有可能是所谓换挡,变速,一般车上如果不设计此开关,也省了
3单头的,好像是紫线吧,有的车可能会闲着根这种子弹头的母,往往有一根或绿或蓝或紫,比较细的,它是测速的有时候,这根线其实就是跟对应颜色的粗电机线完全是一根。
4,接线盒,功率大的车子,至少5根线是要走接线盒的,分别是红黑-黄蓝绿,分别是电源,地线--三相电机线
沃特 哎 塞得 督又耨?

网友:
       可能是接触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遥控器漏电,查查电流

测了哥,按动时,在4ma多点,锁车键高一点点,4.5,其余三个4.2,不按没电流

楼主:
继续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