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和升级TASCAM MH40MK2耳机放大器

楼主(2020-01-26):
年初一闲的无聊,无法旅游,在家里把TASCAM MH40MK2做了加固。
加固——君用术语,对普通的民用器材,做磁屏蔽,加强电源,防震等等工程,以达到严苛的使用环境下超常运行。

TASCAM MH40MK2一代名机,新机万元以上,广播级的耳放,
初步试听下来,声音比较TASCAM DA60MK2直推HD600,声音明显更加扎实,细节和定位好一些些。
tascam公司,音响器材方面造诣很深厚。
论坛也有朋友改进,四个耳机输出口,改成平衡的话肯定大有进步,但是,我是不懂电路的,不会动电路。

于是,用惯常的手段,加强磁屏蔽,用到铜箔和金属编织屏蔽胶带。

红色的标签,说明原来服役的单位,应该不是国内的。飘扬过海来的。
我的机器成色一般般,有些掉漆,好在我不以貌取人。

前置输入,有人说平衡入,查了厂家网页,也应该是非平衡入的。
(机器里有一些电路没有原件,说明,厂家可能有平衡入的计划)

四个耳机输出口,旋钮也有破损,待有空,市场上找几个代用的。

后面很简洁,接地端,输入和级联输出。理论上,可以无穷多级联,输出供更多的耳机使用。
这个机器号称专门针对森海HD600优化,推力非常大,适合大食量的耳机。

内部简洁而不简单。三菱M5218运放,颇受好评的运放。暂时没有换他的念头。以前玩V-CAN耳放,换了运放,很恶声。

运放,日本专用的单列直插M5218运放。

中功率对管,希望是公司经过筛选的。(要么某日,买几百个自己筛选,再装上?但市场上都是良莠不齐的货啊)?放,很恶声。

这组线是桥堆专用,应该安装桥堆的位置太靠近电容,
又考虑广播级器材,一通电,就不关电源的,一用好几年的。
所以将桥堆单独放到铝片那里散热了。保证使用寿命。

小三级管

小三极管的型号。

1U的机器,很薄的一条,变压器只能这样两个了。

主角上场,粘性的铜箔和金属编织屏蔽胶带。

先将中功率管包起来,很完美。
人们常说金封管音质好,一方面内核好,一方面是金属封装,屏蔽好。。

细看看。

整体看,那些运放,也用胶带做了屏蔽。

横贯电路板上方,有一根是信号输入的线缆,这个必须屏蔽了才好。

下面还用绝缘胶带。防止短路的什么。

准备对变压器屏蔽隔离,用这个来分割变压器仓和电路仓。
用的是医学影像胶片,贴铜箔和屏蔽胶带。;mso-bidi-language:AR-SA'>的机器,很薄的一条,变压器只能这样两个了。

这个样子的。
小孔是垫于变压器下方,固定用。

固定了这样子的。

屏蔽得挺好的。

顺便中功率管,小功率管,也加铜箔屏蔽一下。

使用效果,有进步。大家可以试试。
几十块钱,加上一些功夫,有效果的。

TASCAM DA60MK2也是值得表扬的,效果非常好的机器。录放和作为解码,水准很高。

有些朋友可能有疑问,建议大家试试看,毕竟是无损的,没效果,你撕掉屏蔽层就可以了。

网友A:
teac代工的?中规中矩

网友B:
给管子散热器贴热阻这么大的胶带还贴了这么多层是想活生生把管子闷死里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ac代工的?中规中矩

tascam就是TEAC,一家公司两个品牌。tascam是专业机。TEAC主打民用。

网友:
台表拽到炸啊。

网友:
家里很有空间,折腾起来

网友:
一般来说广播级的都是比较差的,录音室级的才是真的好东西。
HD600等耳机比较难推,要求高电压驱动,一般都会用分立或者半分立的电路,这个应该是半分立电路。半分立电路对功率管的配对要求不高,所以有没有配对基本上没有影响。
至于屏蔽,输入线直接换根屏蔽线比这种方式好的多。另外做屏蔽的时候理论上屏蔽层需要接地,还要注意别短路了。

楼主:
广播级是极端可靠和高素质的,然后是专业级,再是消费级,这是像金字塔样存在的。所以有真正是广播级的,都值得拥有,不会吃亏的。

网友:
屏蔽不接地,不只是没有效果,还会充当天线效应,引入干扰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管子散热器贴热阻这么大的胶带还贴了这么多层是想活生生把管子闷死里头? ...

我也想说热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说热阻大

原本温升不高,原设计插上,不拔电源十几年的,

所以,现在每天听听几个小时,没问题的,那个铝片,就螺丝拧在地部铁板上。

热死是不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