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灯』欧普照明之平板灯凉霸浴霸

楼主(2020-01-26):
『X拆灯』欧普照明之平板灯凉霸浴霸
做活动买了一套,分别是浴霸三合一、凉霸、长方灯、方灯,总共四件。
先是方灯,原本打算放在洗脸池上方的,后来考虑装了镜前灯,就向后移位了点

相信欧普这一线品牌吧

用蓝色薄膜防刮

驱动盒参数,是粘在平板灯上的

点亮,无光斑,还是很满意的,不像山寨灯,都可以数灯珠了

着色还是很均匀的

足功率,不虚标

仔细看还有个功率因数,不知是表不准还是虚标?

长方灯,考虑放在厨房使用

除驱动,还有贴牌参数

功率略小点,不过放在厨房足矣

接下来是凉霸,怪怪的设计

其实就是一个小风扇

配备开关,不过得注意,师傅直接剪线但接错了,火零线要接控制盒,然后出来的线才是开关盒

简单拆一下,就是个离心涡轮风扇

参数,试了一下风量还蛮大的

开关盒,一看居然还是双控,还有个负离子功能?

看下接线,还是较为简单的。

接线许注意,不是开关直接接,火零线要接在凉霸里的,然后用开关控制。

最后是大型设备,浴霸三合一

最爱啊,开关是触摸的,不怕功率太大烧开关了

卡扣说明书配件等,抽风需要用到的

拿开最上层泡沫,露出整个机体

控制盒,高大上,还带亮灯的

面板,就怕坏了不好修哎

面板是用插接件插接,还方便了

大件,面板灯罩子

面板居然还是带显示屏的,显示屏接口

面板灯接头

还送了铝箔管和防倒流罩子

然后是两个马达,一个负责抽风,一个负责吹风,互不干扰

接线说明书

两个马达都不是涡轮离心的,当时还怪异了很久

正面,黑色部分是加热器

需要两个控制盒

接线用料还是很足的

两个风扇也是涡轮式

加热器

控制盒,看着头大

接线说明

点灯,中间显示屏亮了,真心高档

两侧照明,没出现光斑,依旧好评!~

过年这几天住家,用了一段时间,除了凉霸用不上,其他的用着都还不错。
浴霸自带的照明,加上方灯10瓦,我那卫生间照明足矣。
不管是吹风,还是抽风,效果都不错。
暖风只有一档,配合循环功能,10多℃的温度,不会感觉鸡皮疙瘩。
暖风温度显示屏显示可以达到40℃,直接站在下方吹身上会感觉烫。
智能效果有的,关闭暖风后,会先停止加热,冷风吹一会后才完全停止,最大程度上防止加热器过热融化塑件。
显示屏高大上,可以看到浴霸三合一的工作。可惜电工愚昧,没给我接上去,后来帮我装淋浴房的朋友过来检修后接上去了。
这四件套的价格半价活动大约500左右,不管如何,就这均匀照明效果,值了!

网友:
谢谢分享。。。。鼠年大吉!

网友A:
名牌货,有钱人哈哈

网友:
全欧普,新家就是安逸

网友B:
这种平板灯容易坏,难维修。

网友C:
有了新家就是好,自己用的,别省,都用好点的!
平板光线是柔和些,光效低点~铝挺多的散热不错!
佩服天天在家折腾,谁去苦工分?也是,你又不用搬砖头

网友:
新年快乐,鼠年吉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平板灯容易坏,难维修。

买了个杂牌12W方形放卫生间,用了五年,前段时间不亮了,拆开看有根线焊点断了··焊上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新家就是好,自己用的,别省,都用好点的!
平板光线是柔和些,光效低点~铝挺多的散热不错!
佩服天天 ...

亲。。。装修前我就已经网上看好购买的。。然后收到货才拆起来看看欧普到底有啥好的。

网友:
价格很好,就是没看见哪里有半价活动。

网友:
看电机顶部结构,貌似是轴套电机

网友:
平板灯多少钱

网友:
功率因数不能说是虚标,标称是最小值,实际越大越好(越趋近于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个杂牌12W方形放卫生间,用了五年,前段时间不亮了,拆开看有根线焊点断了··焊上OK·· ...

我买的1年不到就坏了几颗,LED粉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名牌货,有钱人哈哈

名牌也不贵,同款浴霸、吊扇灯,三个平板加两室两厅套装灯具,一千六百搞定。

网友:
欧普这个品牌确实不错,我买了一个吊扇灯,还有LED筒灯,线都比较粗,筒灯我还是买的9元3个包邮

网友:
和我家浴霸差不多,我家欧普型号是JDSF113.吊顶工人给安装的,记得当时他没安地线,前几天卫生间另一个平板灯坏了,把吊顶拆了顺便加了一根地线。以为这种浴霸就是火线经过开关一变四。然后四根再接到浴霸上面的接线孔内部形成回路到零线。后来发现浴霸的控制器数显模块好像要常通电不知道为什么调节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