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1602屏的四线驱动方式

楼主(2020-01-26):
据我所知,1602屏有3种驱动方式,8线、4线和i2c方式。
这是老王哪里买的,不能放着吃灰,起码要点亮,不管有用么用

8线线太多,一般人不会选择的,i2c需要转接板,4线合适自己测试
先看看屏是不是好的,毕竟买4块呢

就是这种,没背光的

需要调节对比度才行

4线接口方式,需要db4-bd74跟数据线,另外需要一些控制信号线
比如E、rs、其实也就这两根,复位接正极,读写接地

这次用这个板子,因为两边都是母座

找个4线Arduino程序,下载到单片机

屏是没问题的,4块都是好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您的分享
楼主确实能折腾
但是我不是学电子的
看不懂啊

网友A:
只会点51,arduino不了解,不需要自己写代码吗?
鼠年安康!

网友:
1602可以使用四线驱动,曾经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会点51,arduino不了解,不需要自己写代码吗?
鼠年安康!

需要自己写,但是很多器件都有现成的库,方便些

网友:
鼠年吉祥,特殊春节!

网友:
2线驱动路过

网友:
10年前玩过

楼主:
2线怎么驱动,没别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2线怎么驱动,没别的电路?

1602确实可以两线驱动,没有多余线就两线。用模电方式控制sw sr e还有数据。有这种帖子,但是稳定性一直不知道怎么样我估计和8总线相比会查点还有写入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02确实可以两线驱动,没有多余线就两线。用模电方式控制sw sr e还有数据。有这种帖子,但是稳定性一直 ...

就是那种阻容电路啊,编程太费事,作为创新试验还行

网友:
四总线和八总线一样,数据分两次写入就是,一次发送4位。所以速度比八位的慢。使用起来效果都一样。
I2C的需要驱动,一般液晶驱动是不带I2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阻容电路啊,编程太费事,作为创新试验还行

IO口紧张的可以这么用。

网友C:
我有200片这样接口1602屏还带背光才买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200片这样接口1602屏还带背光才买2元!!

大概也就这个价格吧,你的价格不错

网友:
有须要搜索闲鱼!!

网友:
闲鱼上好多这种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2线怎么驱动,没别的电路?

RC方式保持电平,几年前制作过,刷新慢点,其它还好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52503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52503

刚刚看了看,电容差10倍,先搞大的,再搞笑的。能不能改小rc系数搞快点,一般1602处理一个命令要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