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欧司朗俄罗斯版启辉器

楼主(2020-01-26):
我搞到一盒多几个欧司朗俄罗斯版启辉器,辉光气体为氖气,做工厚实,使用起来确实有战斗民族风格,通红氖气,适合俄罗斯以及比较冷的地方用,如果没有双金属片,就是一个氖泡。通红氖泡,启辉过程非常快,速度之快,手机都撵不上,跟我使用粗管也有一些关系。

网友:
毛子货,很不错

网友:
家里都换成led了,隔壁收废器拆下的led灯管里的灯条!

网友A:
看上去好老,是红光的还是紫光的?

网友:
我家客厅还是用了老的日光灯管,不过吸顶灯吊灯用的LED的

网友B:
留2个留念,扔掉多的。这电容耐压高。

网友C:
什么俄罗斯版?以前的都这样

网友:
可以买个单管式小特斯拉线圈,能感应几个气体发光。

网友:
已经好多年没有关注过这种启辉器了,上世纪8、90年代我常用。

网友:
以前家里有这个,和松下里面差不多,松下奶泡更大点,红光,铝箔电容也更大,透明外壳,日产

网友:
用了好些个对比后才发现这玩意差距挺大,有颗八十年代的铝壳老货比现在随便买的杂牌,老货启辉速度非常灵敏。杂牌的通电后等了好一会才开始闪。
光飞利浦这种货就好些个系列了,有白盒,黄盒,黑盒的S10,透明盒的C10,这些差距到底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俄罗斯版?以前的都这样

你是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2个留念,扔掉多的。这电容耐压高。

我打你,我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老,是红光的还是紫光的?

大红色的氖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俄罗斯版?以前的都这样

这是正经俄罗斯版,符合毛子空气特性

网友:
这东西我也有不少的,有铝合金外壳的,有塑料的,塑料的里面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有飞利浦透明的,但大部分是白色的型号是S10 还是C10 什么的, 配合欧司朗 或者飞利浦的电感镇流器来用,品质不错。 新的启辉器很清澈透亮,用久了里面的玻璃罩会变黑,好像电感镇流器配合启辉器的灯管寿命总是很长久,应该是对灯管有预热吧,但是也有弊端,比如晚间到家开灯之后不能立刻亮起来,这点不是特别好。 我还存了几百只飞利浦Master PL-L 2P荧光灯呢, 里面隐藏的就是飞利浦特制的启辉器还有一颗启动电容吧。 目前自己用欧司朗智能HUE 电子镇流器,芯片预热一秒钟 自动亮起,品质非常不错。

网友(2021-02-03):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好老,是红光的还是紫光的?

这个嘛,当然是纯红光了。

网友(2025-01-24):
现在这个不多见了

网友:
高级货,一般人家里都没有荧光灯了

网友:
中高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