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各位大佬,时间继电器能实现 按下开关隔一小时自动恢复供电吗?

楼主(2020-01-26):
请教各位大佬,时间继电器能实现 按下开关隔一小时自动恢复供电吗?

最近在研究鱼池的水泵喂食模式,用的创宁变频泵带了一个喂食模式,按下按钮后停止10分钟自动恢复供电,但是10分钟太短了

准备用时间继电器做一个类似的功能,使用复位按钮,按下断开电源 让泵停止,等待一小时后再自动恢复供电,这个功能使用时间继电器能实现吗?

网友A:
有种可编程时间继电器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可编程时间继电器能满足你的要求,

 成本太高了....

网友:
大部分的时间继电器都有这功能,有延时开,延时开,还有循环模式。

网友:
HB72符合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本太高了....

优惠购去找9块8的定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优惠购去找9块8的定时器

定时器倒是不贵,但是没有延时通电功能,只能设置每天定时通电、断电,尽管有很多组预设通、断的时间,不知能否满足楼主的需求。楼主倒是可以看看其功能,估计应该能用。

网友:
买个时控+接触器或者买个网络版插座  都可以  其实时间继电器应该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倒是不贵,但是没有延时通电功能,只能设置每天定时通电、断电,尽管有很多组预设通、断的时间,不 ...

定时通断不就是

网友:
感觉智能插座也不错,买的最便宜的是双十一19块的博联,可以随便设置

网友:
不用,记得以前有种金科德的圆盘式的可循环的定时器吗?机械的,很多小橙色疙瘩,每个一刻钟,一圈就是一天,可以精确到15分钟的控制,拨出多少,收回多少,任意设定,弄上他就不用你管了,每天到点就执行程序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82&extra=,这个帖子里的继电器拆自广告机,是外挂附件,通过它实现定时循环通断电播放广告内容,应该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
时间继电器有好多种,有的就是反复循环的,因为在公司改造设备时就用过.

网友:
二手电子考勤机可以帮到你。。。  里面有个控制电铃的输出端口  可以设置20次 每次最长30秒通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