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请教达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0-01-26):
dell e6230,ssd
开机出现这个画面,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导区坏了,试试用pe修复,顺路看下硬盘健康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导区坏了,试试用pe修复,顺路看下硬盘健康状态。

谢谢,插上大白菜,引导菜单就出来了。进pe进行引导修复,重启ok。再次关机启动,又出现相同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插上大白菜,引导菜单就出来了。进pe进行引导修复,重启ok。再次关机启动,又出现相同问题。 ...

HDTunePro看下硬盘状态吧。

网友:
换个修复程序试试吧   不行就检查你的电脑启动选项,把不需要的随机启动选项关闭试试         再不行就去杀毒(其实不如重装系统来的简单干净)

楼主:
硬盘检测了,没有问题。
我想起来了,大白菜优盘里面拷贝了电影插在笔记本上看,关机后重新开机出现这个问题的。

楼主:
确实是病毒造成的,杀毒后解决。

网友:
建议把有用东西备份,盘全部重分系统重装

网友B:
我都是实在不行,重装彻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实在不行,重装彻底

我也一般重装系统,杀毒费时费力,不如重装系统来的干净

网友:
我感觉是找不到硬盘

网友:
楼主是不是增加了一个大容量机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