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有人试过带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放在电磁炉上是什么样

楼主(2020-01-26):
人为通过电磁炉的检测程序,将带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放在电磁炉上,会怎么样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去试一下呗。坐等直播

网友:
你试一下就知道结果。春节省了购爆竹费用。

网友:
电磁炉是利用涡流加热。原理不一样吧

网友:
电磁炉跳过检锅,空载(手机线圈面积太小,基本等同于无锅)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空载炸管

短时间应该没事吧

网友B:
秒充满~
这个可以一试~
等结果

网友:
手机会先变烫手 然后发红 最后变成焦炭一块

网友:
基本上没啥效果,强烈建议楼主按3楼说的一试便知。
因为变比不大,这边也得十圈,那边几十圈,所以,那边过300V,脉冲,这边感应不了多少
当然,没有铁磁不能捡锅,容易,加个铁板吗,手机放铁板下面就行了

网友:
最好找个旧充电宝,再买一套无线充电改装线圈接收器,最悲剧的话只是充电宝和接收器报废,运气最好的话对上无线充电协议,能充进一点电。检测的问题需要找点废旧五金铁板试试。

网友:
试过,不过放微波炉充电更快。

网友:
你去试一下呗。坐等直播

网友:
我经常这样做,手机没坏,电磁炉半年前就坏了。

网友:
楼主脑洞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充满~
这个可以一试~
等结果

哈哈想看热闹呀

网友:
B站有相关视频。可以搜看看<作死物理小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