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印有华硕字样的小夜灯

楼主(2020-01-26):
当初凑单买了好久一个小夜灯 今天看见找了根数据线插上居然不亮了 不知道是线不行 还是灯坏了 印有华硕字样 功能很单一 插电触摸灯亮 再触摸灯灭 摸着不动就调光 话不多少 直接拆

直接从底部撬开

网友A:
加上4056充电板和拆机随身听锂电池,保护板等,可以改成充电式应急灯,断开供电可以继续发光一两个小时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4056充电板和拆机随身听锂电池,保护板等,可以改成充电式应急灯,断开供电可以继续发光一两个小时应急 ...

是的 我的2个台灯也是那么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