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难得过一个异常清净的年,拆修一个21伏电源

楼主(2020-01-26):
各位新年好!祝各位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今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春节很不寻常。我家所在的城市,离武汉不足百公里,所受到的影响可想而知。正好本人素来喜欢清净,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手头正好有一个故障电源,插电无输出,拆了试试
这是一个飞利浦回音壁的电源,标称21V  3.09A,插电时可听到啪的一声,估计初级是好的,无输出估计是后级的原因
大力用手捏中缝,两侧都可以看到内部器件,看来不是焊接的外壳,应该是卡扣的,找来卡片插进去,小心来回划,划到两个角处划不动,掰也掰不开,心道莫非四角有螺钉隐藏在四个橡皮垫里面?又找来强磁铁在橡皮垫处测试,没有反应,又用指甲扣了一个起来看,也没有,奇怪了,再次划,再次扣了另一个橡皮垫,还是没有螺钉,心想这卡扣咋这么难掰开呢?一边掰一边用力摇晃,终于听到咔的一声,终于脱开了一个卡扣。然而另一端还是弄不开,再次加大力度,终于又听到咔的一声,好了,真的发现螺钉了,连螺钉的固定柱子都被我掰断了。原来这个外壳只有输入端那边两个角有螺钉,而我之前扣掉的两个橡皮垫都在输出端,失策啊,当时用强磁铁测试时也没有试到这两个橡皮垫,其实要是试到了,还是能发现的
之所以发这个帖子也正是想给各位提个醒,测试时还是要仔细,每个角都要测试到位,这个外壳真没想到是这样固定的,一头是螺钉,另一头是卡扣,外形和笔记本电源那么相像,看它的输出口也是5521的,不过不是音叉接口,这也是和笔记本电源的差别,我没见过哪款笔记本电源用这样的插口。
看看电路板背面的螺丝孔,以及拆下的两颗螺钉,还有掰断的柱子
拆之前测试了输入端电阻,有1M欧以上,是正常的,保险管也是正常的。于是重点检查输出端,到处都短路了,接口,电容,470贴片电阻,两个输出整流管全都是短路的
拆下输出线,各自量了两线,都是好的,再拆下电容,打的胶真多
测量电容,貌似容量也是正常的,没短路,没有晶体管测试仪,所以没法测内阻了。两片470贴片电阻现在测量也正常了,只有两个整流管依旧是短路状态,只能继续清理硅胶,将它俩都拆下来测量了
这是拆整流管所用到的各种工具。先用60W黄花调温烙铁,调到最高温都几乎烫不化焊锡,补了焊锡也没起到多大作用,吸锡器根本吸不起来,翻出针管,有点作用,最后用上合适的针头旋转切割才搞定,现在的无铅焊锡真难搞定,用针头还要小心不能破坏另一面的铜箔。买个焊台吧,使用率太低了也没必要。
两个都拆下来了,其中一个还把引脚给弄断两条,那就是用针管搞断的,后来启用针头才没继续搞坏
经过测量,果然短路了,奇葩的是,另一个弄断了引脚的整流管竟然是好的,不该拆下来的,现在引脚弄断了,还搞复杂了。剩下的就是继续翻库存料板,看能不能找到配件了,该整流管型号是MBR10150ct,,很常见的,以后翻到了再说吧。这次发这个帖子,只要是为了提醒下大家外壳的螺钉位置,以后碰到了免得走弯路。维修没找到配件暂时进行不下去了,这款电源应该只有这个问题了吧,各位大神,有兴趣的请指点一下,还需要测量判断啥么?

网友:
谢谢分享。。。。一夜之间,我有身处中东国家的感觉。我小妹来了,还以为是别人。。。。。

网友A:
引脚先上锡就好拆了

网友:
电路也太简单了点。从长远来说或者也不算是坏事,真是生动的教育课。也看尽了人在危难前的嘴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先上锡就好拆了

大神亲临并且指导,倍感荣幸,祝大神新年心想事成!拆引脚的时候确实已经加焊了新焊锡的,新的已经化了,原焊锡几乎还没动静

网友:
引脚先补焊锡,加大接触点和存热,黄花烙铁相比白光焊台不好用,早送人了,建议还是买个白菜白光,用过后再也不想用黄花了

网友B:
看了,觉得假货冒的。有猜成份。且连431/817都没。

网友C:
三个脚,堆点锡,比什么针什么管都好都快

网友D:
我就在武汉,大街上没得一个人,车也不让上路,今天没事把机械键盘拆下来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在武汉,大街上没得一个人,车也不让上路,今天没事把机械键盘拆下来洗了。。 ...

现在网上传的乱七八糟的,不知道到底啥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觉得假货冒的。有猜成份。且连431/817都没。

可以肯定不是假冒货。431有,是贴片的,在倒数第三张图片中,两粒电容中间位置,非常小。817也有,在倒数第二张图片中,两个整流管孔位旁边,PCB板缺口处,表面安装的,没有过孔。是我没有把它们单独拍出来,马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脚,堆点锡,比什么针什么管都好都快

估计还是烙铁不给力,单脚的焊点都化不了锡,三个脚一起堆锡可能更搞不定,烙铁本身只有60W,又是尖头的,热容量太低

网友:
这么一个功能简单的电源居然用到了双面板,头次看到这样的。那个公司代工生产的。

网友E:
测量二极管用电阻档?

网友F:
有半导体材料参与的电路,一旦发生短路,优先查半导体,再查C,最后EC
有小电阻与半导体并联电路,一旦认为短路又不为0,先拆半导体测量,便知分晓。
有独石电容跟半导体并联的,二者几率各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在武汉,大街上没得一个人,车也不让上路,今天没事把机械键盘拆下来洗了。。 ...

果然是闲得d疼哈哈,开个玩笑,祝早日恢复秩序

网友:
电源质量不错,竟然用了两粒整流管,对付这种双面铺铜板清理三个引脚的元件,我还是习惯用风枪辅热,然后T12刀头堆锡取下,焊台嘛,还在吃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半导体材料参与的电路,一旦发生短路,优先查半导体,再查C,最后EC
有小电阻与半导体并联电路,一旦认为 ...

要是七八年前我知道这样查,就不至于把移动硬盘的双电源适配器给修废了,还把进门保险给炸了,现在想想,不就是mos短路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量二极管用电阻档?

测量时用的是通断档,拍照拍不出效果,只好接上二极管档来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半导体材料参与的电路,一旦发生短路,优先查半导体,再查C,最后EC
有小电阻与半导体并联电路,一旦认为 ...

老司机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