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厨房顶灯镇流器输出异常,灯不亮求大神看看是不是镇流器问题

楼主(2020-01-26):
家里厨房有个顶灯,突然就不亮了,测了一下镇流器输出高达70多伏,标称输出20-36V,实测输出有67.5V,不知道是不是镇流器坏了,灯珠没办法测量亮不亮。请高手看一下,目前正在某宝准备买镇流器,求建议。

网友A:
有没有挂灯珠测量呀,没挂灯珠正常吧,有表测测灯珠呀

网友A:
灯珠用两极管档测量呀

网友B:
驱动负载 空载电压不同啊  要看灯珠有没用问题 其实一套也没多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用两极管档测量呀

能否直接测量镇流器和灯珠板接头处,灯珠板一侧,测量结果应该是怎么样的?

网友:
估计有灯珠开路了。用万用婊的二极管档测量吧。档位在温度档位的上面,二极管/蜂鸣档。用红笔接触LED灯珠正极,黑B接触LED的负极,就可以点亮单个LED,如果不亮,说明LED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负载 空载电压不同啊  要看灯珠有没用问题 其实一套也没多贵的

厨房顶灯,长方形的,一般多少钱一套?

网友C:
一般先看灯珠有无烧毁,再查镇流器。价格到灯具店问问心中就有数啦!

网友D:
一颗一颗的二极管档测量。
感觉是灯珠
看有没有黑的。600ma?我现在2并的都是买300ma以下的保灯珠。

网友E:
没负载输出电压那么高?足足高出一般,看看灯珠有没有黑色的,假如有的换掉!

网友F:
驱动电源空载电压会较高,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灯珠挂,用导线挨个短接灯珠,看看哪个灯珠坏了

网友G:
一般拆个主板电池就能试你的灯珠哪个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挂灯珠测量呀,没挂灯珠正常吧,有表测测灯珠呀

把灯拆开发现线路焊接处断了,找到问题了,经测试灯珠全是好的,感谢支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拆个主板电池就能试你的灯珠哪个不亮。

已经找到问题了,是线路问题,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电源空载电压会较高,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灯珠挂,用导线挨个短接灯珠,看看哪个灯珠坏了 ...

两个灯珠条的连接线焊接处断了的,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负载输出电压那么高?足足高出一般,看看灯珠有没有黑色的,假如有的换掉! ...

灯珠是好的,线路问题,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颗一颗的二极管档测量。
感觉是灯珠
看有没有黑的。600ma?我现在2并的都是买300ma以下的保灯珠。

是连接线出问题了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先看灯珠有无烧毁,再查镇流器。价格到灯具店问问心中就有数啦!

谢谢,我拿着整流器到灯具市场问了一下,要价倒是不贵,20-30块钱,但是都没找到我这么大功率的网上我这个功率的要50多。

网友:
恒流源没有负载电压会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