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淘汰的骗术 电视信号接收器

楼主(2020-01-26):
首先这是一个过时的东西,其次这是一个骗人的东西,总结这是一个淘汰的骗术
先看外观  左边 是TV接口  右边是个LED

TV接口特写

草帽LED特写

塑料外壳可以拧开

中间金属件由2片相同的铁片组成,由外壳把它们固定在一起

这是面是不是有玄机呢

答案是没有的,一个led串联一个电阻   一脚接TV接口的屏蔽,一脚接芯线

据受害人描述,这是花10RMB买的;
卖的人现场表演过程大概是这样:把这个东西插到电视机后边接口上,过一会LED灯亮起,就可以看电视了,就像家里的电视插着有线信号一样

end

网友A:
好多年前看到路边有卖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插上后可以收好多台,当时觉得好神奇,后来才知道是骗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年前看到路边有卖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插上后可以收好多台,当时觉得好神奇,后来才知道是骗局 ...

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无锅盖,无高频头,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B:
那街头电视机的信号从哪里来呢?

网友:
记得着街上见到过很多这种简单的黑科技

网友:
使用之前说还要解码几个小时等发现被骗人早跑了。

网友:
这个我当年都买过的,不过比这个还像样一些,就像是灌胶的9V电池那样,或者说像一个老式的大个大电容,印象中是在淮安买的

网友C:
现在省电器,倒转器,淘宝上卖的还是很欢,身边还是有人买,电表都升级换代电子的了,但是人还是那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街头电视机的信号从哪里来呢?

以前都是那种大屁股电视,看过个揭秘的帖子,把VCD或者DVD内置接好,电视节目是提前刻好的光盘,街头演示的换台其实就是碟片的下一曲
其实现在想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把有线的信号线藏起来接电视内部,比如电视底座打个孔,反正别人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省电器,倒转器,淘宝上卖的还是很欢,身边还是有人买,电表都升级换代电子的了,但是人还是那个人 ...

tb还有管道气省钱连接管

网友:
智商测试仪

网友:
没见过呢,这怎么也想不出来怎么骗人

网友:
以前在街边见过,但是不是这样的,是一个盒子当场示范,把线接上去就可以看到电视台,拔开变雪花,很多人都上当了,好像是12块一个,回家拆开后才发现是LED和电阻!

网友:
每次都上当,当当不一样。数码人上当的不多吧

网友:
虽然以前不知道其中原因,但我始终不相信有这种技术,所以就没上当。

网友:
电视信号接收器,无锅盖,无高频头,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
跟零几年的节电器有一拼,以前大柳树市场里见到过,看到检查摊位的很快跑掉了。

网友:
看见这个我就想起那些所谓的捕鼠器 其实就是一个小夜灯而已

网友:
我被骗买过灭老鼠的灯,哈哈

网友:
好多年前在广东时 看到有卖 后来还有插充电宝或者充电头的那种所谓的WIFI破解器 就一USB插头接个快闪七彩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