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温度很高的LED灯,顺便改小电流降低发热,改后有效果,但降温不明显

楼主(2020-01-26):
灯的功率没标,个头直径和7号电池长度差不多

先测一下初始温度,显示约16.1℃,大概环境温度也就是16℃这样

插电,暖光色,简单测一下:
功耗:4.0W   电流:0.032A  电压:241.3V,  功率因素:0.52
计算功耗,241.3*0.032 = 7.72W,不懂电费是按4W来收,还是按7.72W来收钱?

到LED串的电流0.3A,电压是10.09V,看来LED串发光发热一起耗了3W,电路板发热耗掉另外1W

-------------------------
连续通电20分钟后,找灯外壳上温度最高的地方测量:
先测一下温度,此时温度:50.5℃,可以暖手, 温度变化了 50.5-16.1 = 34.4℃,这样,如果夏天30℃,估计会升到70-80℃以上了,所以这灯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采样电阻是贴片的2Ω,试着加大电阻试试,手上1Ω的没找到,找了个1.5Ω的,串进去后一共3.5Ω,结果灯接电时总是闪好几秒钟才亮起来,然后去掉2Ω的原贴片,换成2个1.5Ω的串成3Ω接上去,能正常亮了

再测试一下改后输出到LED串的电流,由原0.3A变为0.21A了,
电压是9.7V, 比原来稍微降低一丁点

也没其它小电阻试了,装起来,再测一下功耗:
整个灯功耗变为2.84W,电流 0.024A,电压240.2V,

最后亮了30分钟再测温度,42.2℃,升温约26℃,
温度比原来降了点点,但不理想,还是很热,估计夏天30℃的环境下,外壳应该有60℃左右的高温

网友:
7.7W包含了4W和无功功率,4W是有功功率

电网收费是按4W收,但是电网需要为3.7W的无功功率提供硬件成本。

网友:
灯珠端取9V电压,并联一颗双滚珠轴承小风扇内置,能进一步加快散热。

网友:
普通单相电度表只收有功。
部分三相表会按有功、无功、谐波分别计费累加。

网友:
改电流取样是对的,如果不是看图,真不好理解啥灯,想想7号电池那么大的灯,费解,哈哈哈至于改电阻还以为是RC降压的呢

网友A:
3W的E27球泡灯。。没啥好折腾的
这套铝的外壳模具就这德性。。
你只要记住。。这种造型的。。
就算灯板是铝基板。。。散热也都很一般的,因为一方面接触面小。。另一方面外型翅片的散热也差
现在已经淘汰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W的E27球泡灯。。没啥好折腾的
这套铝的外壳模具就这德性。。
你只要记住。。这种造型的。。

其实这个壳子最起码还是铝的 现在好多灯都是塑料外壳 有的连里面的灯珠板都是普通电路板 连铝基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W的E27球泡灯。。没啥好折腾的
这套铝的外壳模具就这德性。。
你只要记住。。这种造型的。。

这个也得看灯珠质量的。我5年前买过10个这种灯,里面灯珠是单颗1W的,每个灯3颗。
经常整晚都亮着,到现在无一损坏。

网友:
改电流取样是好的,会更耐用,最近捡了好多做工非常好的坏灯泡,拆了,坏灯珠的很多,包括飞利浦的。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

网友:
BP9011方案3W隔离恒流源。灯珠看着不错,像是带齐纳二极管保护的进口贴片灯珠。铝散热外壳有些缩水。

网友:
再降一福,温度效果就明显了

网友:
860表好评。哪地方电压超这么多,240极限了。会不会好多电器不敢用?

网友:
LED的质量看着还行,带齐纳二极管的。

网友:
开散热孔 开散热孔 开散热孔 开散热孔

网友(2020-09-10):
0.3a?这电流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
可惜不能装小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