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求助:这台夏普组合音响如何拆下面板(SHARP CD-C500Z)

楼主(2020-01-27):
春节先给大家拜年!一台夏普CD-C500Z老组合,按键失效,打算利用长假打理一下,但面板拆不下,主要左面拆不动了,求高手指点。

机子估计微动失效,打算利用长假修一下,打开后板、侧板、面板左面拆不动了。 ... ...

机子估计微动失效,打算利用长假修一下,打开后板、侧板、面板左面拆不动了。 ... ...

后板

后板

拆开后边和两边

拆开后边和两边

右边开了

右边开了

左边拆了板子上与面板能看到的螺丝,仍然动不了

左边拆了板子上与面板能看到的螺丝,仍然动不了

左边内部

左边内部

左边内部

左边内部

顶部

顶部

网友:
1,MIC LEVEL旋钮帽没有拔除。
2,应该是还有螺丝没有拆除呢。
拆过爱华和索尼,一般是拆除CD机芯,再拆除侧面立着的电路板,再拆除前面的电路板,可以拆得很细呢。

楼主:
MIC LEVEL旋钮帽可能粘死了,用了各种办法没拔下来。

网友:
只要能装,就能拆,参考我的拆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3954&extra=

网友:
小日本的组合音响 如果你拆的不细是绝对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