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单体锂电池做电动车电池

楼主(2020-01-27):
某宝网购13只单体锂电池

单只容量17AH

本想测试一下内阻,结果发现我的测试仪只适合测18650这种内阻较大的,单体电池内阻1mΩ以下,测不出来…

裁剪了很多青壳纸,一面有粘胶的,做电池隔板

每个电池都粘好了

再用胶带紧紧的捆绑

放进盒子试试~

这是什么情况?明明量好的…

我勒个去,这盒子的螺丝孔位一边粗一边细,有大小头,得把电池组装成手风琴的样子才能放进去…

整死我算了…要全部拆开重新调整
折腾啊折腾@%#*つ$…T_T………终于

两头都能够放进去了

网上收的拆机锂电池保护板,现在准备把保护板焊在电池组上

10平方的硅胶线好是好,但是太粗了用不了

2.5平方的吧,马马虎虎也够用了

特别采购了一只大功率电烙铁,100W功率似乎大了点,一会就烧红了!只能插一会电,然后拔掉用余温焊接,材料用无铅焊锡和0.15纯镍带。

千小心万小心,终于焊好了,很危险,万一短路了可就炸板了…

顶端刻了个线槽

保护板这面和盒体之间放一片纤维板

保护板上的测试座太高了放不下,得掰下来,好在很容易掰,左右晃晃就断了

线引出孔有防水橡胶,周围一圈再涂点防水胶就好
和上盖子,快成功了

接插件质量不错

装个20A的汽车保险

成品重量9.5斤

放进便携电池盒,塞一个防盗GPS在里面

开始充电

充满了出去跑跑,气温1度,350W电机,坑爹的新国标,最高速度21.8km,跑了48km车子提示需要充电,但这个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是2.75V的,再跑个10km应该问题不大,说说对这个电池的感受,此电池放电曲线较低,表现在放电中后段,爬坡和加速偏软;电压较低段的容量占比较高,表现在车子显示剩下30%的电,却坚持很久比较耐用,等有空把它完全榨干,看看能跑多远。

网友:
牛掰了,这套得不少钱了,新年快乐,木分了,点个赞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A:
单体锂电哪买的,多少一块?

网友B:
能人辛苦了。这套多少钱?

网友:
这价不便宜吧???

网友C:
这电池一致性如何?

网友D:
星恒鼓包王?

网友:
好像不错啊,价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体锂电哪买的,多少一块?

某宝凡辰科技6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人辛苦了。这套多少钱?

电池422+保护板30+外壳27+其他材料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池一致性如何?

一致性很好,大电流放电能力弱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恒鼓包王?

这种是三元的,比星恒的薄一些,16MM厚

网友E:
不错,电池什么价?

网友F:
我的车上就是这样的电池:星恒锂电池,你哪里买的?一块电池多少钱?
折腾过好几块这样的二手电池了,真是的鼓包王,必须钢带坚固,否则会体积增大,气温低时,输出能力下降明显,正如你说的,快走里程少,慢走里程多,最后会出现直接走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电池什么价?

单只含运费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车上就是这样的电池:星恒锂电池,你哪里买的?一块电池多少钱?
折腾过好几块这样的二手电池了,真是 ...

这种是全新的,比星恒薄2MM

网友:
三元锂的还是锰酸锂的?不建议放到2.7,3.2就该终止放电,再放就损害电池,容量和寿命都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