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想ADL135NLC3A:20V-6.75A 135W方口电源拆解

楼主(2020-01-27):
手头一个联想ADL135NLC3A 20V-6.75A方口电源坏了,拆开看看
1.电源信息

2.暴力撬开

3.成功分离

4.梅花尾插侧

5.外部三根线,里面实际只接了两根,地线被忽略了

6.另一侧信息

7.铜屏蔽罩直接与主板相连

8.板子背面,看到有部分烧焦的痕迹

9.核心部分图片

楼主:
这个电源不知道是真是假,质量也看不出,请大佬指点

楼主:
有铜片还可以吧?

网友A:
换壳翻新电源 飞线好销魂

网友:
貌似翻新维修电源。

网友:
洋垃圾换壳的电源,质量怎么说呢,反正是比直接山寨的省料的垃圾电源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壳翻新电源 飞线好销魂

翻新如何看出来的?线路板背面不清洁?我还以为是用烧掉的痕迹

网友(2020-06-21):
引用 楼主:
翻新如何看出来的?线路板背面不清洁?我还以为是用烧掉的痕迹

原厂正宗的产品,其电路板上哪里还会有几根飞线?设计人员早被炒鱿鱼了。

网友(2022-05-30):
可以把这个电源的输出线卖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壳翻新电源 飞线好销魂

哈哈哈 的确销魂

网友(2022-07-10):
整个电源从电脑端,到交流电端,都没接底线,各位仔细看看咯,辐射大得流牙血!

网友:
为啥我的是2芯的?

网友(2022-12-21):
翻新电源没必要修了。

网友:
改造过还坏?这电源真对不起你

网友:
真的肯定是真的,但是不是翻新的就不知道了,看还有飞线应该不是全新的。

网友(2023-07-05):
用料还行,就是修过的。看外观不好分辨。

网友(2023-09-21):
翻新货,修过的痕迹很明显了

网友:
大牌很少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