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半的R牛

楼主(2020-01-27):
上次说这个R牛的初级电感很小,远小于1H,可能是坏的
于是拆开看看,还真没拆过这个

破壳

拿掉底座

里面原来是这样

看这左右线圈线径一样啊,只是初级还是次级呢
是怎么绕的呢?

没继续拆,卡到这里了,看着似乎没什么问题
有大婶子给科普一下不?

网友A:
铁芯好像是特殊卷绕工具,线圈的塑料架两半扣在一起,线圈可能类似磁环变压器绕线工艺,用环形梭的特殊机器绕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芯好像是特殊卷绕工具,线圈的塑料架两半扣在一起,线圈可能类似磁环变压器绕线工艺,用环形梭的特殊机器 ...

R形变压器绕线很简单,不需要用环形梭的特殊机器,直接转动线圈骨架就能绕线。

网友:
用梳机绕的,,不是转动骨架绕的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有温度开关,
十有八九坏这个了。

网友B:
拆过1只R变,两侧都有1、2次线圈,再串起来。
我拆的和你这个一样,骨架带齿轮,猜想是专用机器转动骨架绕线。

网友C:
这玩意,当年在廊坊的时候,李师傅跟我讲过,这种铁芯是一个闭环,就像钢筋焊的铁链的一个环扣,不可分拆的,所以,骨架是可以分拆的,两半的,边缘带齿,有专用的绕线机,跟它齿轮咬合后,骨架转,线就跟着绕进去了,两半是对称的,一边一半,也就是一边一半初级一半次级(或者一个次级)初级串联起来,次级根据需要,可以耍单,可以组合。感觉有一种电视上的共模抑制电感也是么绕的,那磁芯是铁氧体的日字芯,不可分解的。骨架试试可以分解的,两半对合后,双(四)槽双线并绕,完全同步对称

网友D:
目测是拆不了了,串白炽灯上电试机撒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当年在廊坊的时候,李师傅跟我讲过,这种铁芯是一个闭环,就像钢筋焊的铁链的一个环扣,不可分拆的 ...

长知识了。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1只R变,两侧都有1、2次线圈,再串起来。
我拆的和你这个一样,骨架带齿轮,猜想是专用机器转动骨架绕 ...

怎么串的呢?不应该是极性相对啊,那样磁通量互相抵消了,也就没有次级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当年在廊坊的时候,李师傅跟我讲过,这种铁芯是一个闭环,就像钢筋焊的铁链的一个环扣,不可分拆的 ...

多谢张老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拆不了了,串白炽灯上电试机撒

胶太多了,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串的呢?不应该是极性相对啊,那样磁通量互相抵消了,也就没有次级电压了 ...

那年我大概还小。
见亲戚就把这玩艺儿拆开,两个2次串改并,电压就降一半了。
记得当时还问过,干吗不把线都引出来,想咋组合都可以。就是不记得怎么答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知识了。谢谢科普

哈哈哈,过年好

网友:
抓住一个线头往外倒,最后能升两半的骨架,绕线可以固定个玩具电机,带齿轮的,跟它咬上齿,调低速嘿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当年在廊坊的时候,李师傅跟我讲过,这种铁芯是一个闭环,就像钢筋焊的铁链的一个环扣,不可分拆的 ...

不错的科普,原来塑料架小齿轮的一侧生产时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科普,原来塑料架小齿轮的一侧生产时有用。

目前仅限于传说,没见过实物

网友:
这个铁芯应该是枣胡型的钢带绕成的吧?

网友:
鼠年吉祥/新春快乐

网友:
所有单磁回路的铁芯变压器初次级绕组都必须均匀分布,或者分两半对称分布,否则会造成磁饱和引起铁芯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