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才是真正全心全意的小天鹅,仅指97年机械程序产品

楼主(2020-01-27):
老婆农村老家用了20多年的小天鹅洗衣机,讲迷信像是掐秒表算准时间的等我回去才坏掉。这次春节回来第1次使用还是正常,隔了几天再使用时发现脱水等于没脱全是湿的,而且声音异常的响。我查看发现脱水状态时,只有波轮转而筒不转。我对洗衣机修理甚少,一边百度查找经验一边研究发现,竟然只是一颗调整螺丝松掉引起的,重新调整位置,紧固以后一切正常。    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因为农村老家不比其他地方快递不通的,如果坏掉重买的话,农村的二老学不会用不来,还有就是又要麻烦亲戚代收这个大件快递运回老家,真心烦啊,好在是修好了太高兴了,这不仅是钱的问题啊。这是一台97年购买的小天鹅机械程序洗衣机,能用到今天是因为很少用,加上当时内在那么好的质量令我大跌眼镜:里外所有的材料竟然没有一个塑料、橡胶、尼龙、金属件老化的,除了外表泛黄有脏迹几乎还是全新的,至今除了更换过一次电机的电容外没有换过任何东西。

要知道老家就在升金湖边上属高湿地区,湿度100%经常性的,我们2楼阳光棚内晾了10天的衣服至今未干。另外这台标称3.0公斤的真心不比现在5.0的小多少,是现在的标准降低了还是怎么回事情?

由此真心感慨,只有当时的小天鹅洗衣机才是按照全心全意他们的广告语做的,之后的就另当别论了。还有就是这种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成熟产品国产完全做得好的,就是不用心做加上偷工减料才名声一路下滑的。我真心建议这个工厂应该回收这台铝合金箱体的洗衣机放进他们的历史博物馆。

网友A:
国内除了海尔就是小天鹅了  洗衣机这一块

网友:
据说小天鹅被美的收购了 不知道真假

网友:
美其名曰,
你买的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而不是价值,

于是,
价格缩水,
使用价值也卡得越来越准确,

收进博物馆干啥,
显示他们过去做得有多好么,
那有什么用,

要是现在的也做得一样好,
干脆拆个新的在那儿放着给大伙看看

网友:
小天鹅洗衣机

网友:
能做好,这玩意没啥技术含量,做的那么耐用厂家没钱挣了啊。现在好多东西都是造的能用就行,质量都不咋地

网友:
才买一台长虹7.5kg的洗衣机,称重试洗,3--4kg OK,4--5kg勉强,大于5kg洗不动。结论:洗衣量虚标严重,缩水3分1。

网友:
老货还是靠谱的,现在嘛,嘿嘿嘿

网友:
老货还是靠谱的

网友B:
许是以前的3kg仅指衣物,而现在的5kg是包括水在内?
几年前买的小天鹅变频滚筒,衣物少的时候脱水抓瞎,剩余时间不减反增,轰隆隆的不停进水排水,半个小时都不会给你脱水......说是在找平衡,BC设计...

网友:
做那么好不坏 鸡的屁怎么上去啊

网友:
简单实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除了海尔就是小天鹅了  洗衣机这一块

一直对海尔没有什么好印象,或许是一台海尔电脑闹得,用过电脑、空调、冰箱(不是自己的,也绝不会买)。质次价高就是海尔的同义词。

网友:
我家的也用了二十年了,和我儿子一样大,不过是电子的不是机械的,桶、波轮、电机、离合器还有配重看起来都一个样啊,目前的小问题是脱水一开始波轮与转桶步调不一致,造成衣物被波轮甩到一侧造成撞筒,请问是调的哪个螺丝?

网友C:
皮带、四条吊杆总要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四条吊杆总要换吧?

这机器只有我来度假时来修,家里没人会弄的,什么东西坏了都等我来修,我只更换过运转电容,什么什么都没换过,而且现在这根三角带我拆装时非常难弄,还是那么的紧。信不信就是你的事了。我有宗教信仰不能骗人,这老货质量好的我自己都感觉惊讶,绝不是今日的货能比的。可能只是我们习惯了假货、轻货、铁铝货、缩水货,就跟假酒喝惯了以为是真的,哪天给你一瓶真酒,你倒反而说是假的一样的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许是以前的3kg仅指衣物,而现在的5kg是包括水在内?
几年前买的小天鹅变频滚筒,衣物少的时候脱水抓瞎,剩 ...

我滚筒洗毯子一下午都脱不了水,后来拿出来摆放好才能脱水,脱水时加水高端的洗衣机才有客服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滚筒洗毯子一下午都脱不了水,后来拿出来摆放好才能脱水,脱水时加水高端的洗衣机才有客服说的 ...

高端洗衣机

网友:
我家原来有一个,不脱水了,没拆开修,死沉死沉的。估计是脱水离合或者皮带坏了

网友:
海尔的八年左右,已经换了主板,然后离合器,这下还是原来的海尔洗衣机么,主板没敢买原厂配件,太垃圾了,修了几次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