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LCD 时钟

楼主(2020-01-27):
做这个完全是突发奇想,想做一块和1.3寸OLED尺寸一样的驱动板。做好后用来驱动LCD也挺好,就把驱动移植过来了。程序开始使用Arduino做了一部分,随着程序规模的增加,发现做不下去了。果断放弃尝试,换用ESP8266_RTOS_SDK_2.0来写,换用这个后,ESP8266的功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完全可以按照常规单片机的思路来写程序了。过程中,解决了困扰我许久的透明背景图标显示问题。最终完成的效果不错,所有功能通过红外遥控器完成(目前只写了OLED和VFD的部分),无需手机去参与配网。顺便还做了块3.5寸SPI 液晶的驱动版,效果挺好。

网友:
这个看起来挺好

网友A:
这个显示是能分层的吗?搞不懂,没玩过彩色屏

网友:
高人!能玩玩旧手机的屏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是能分层的吗?搞不懂,没玩过彩色屏

一般彩色的LCD都有GRAM,都支持局部刷新。首先先把背景显示出来,然后就是在在背景上面显示了。一般而言,显示的时候都会把背景覆盖一部分,那么当内容发生变化的时候,就需要把覆盖的部分重新显示出来,一般的办法是,把要显示的区域背景数据(一般都是保存在FLASH里,或者是在第一次要显示前,读屏保存数据)读出来,然后和要显示的数据做运算,得到新的显示数据,把数据刷进去,新的内容就显示出来了,背景也不会被破坏。

网友:
这个高级一些了

网友:
高手!能否共享资料,想仿制一个。

网友:
楼主高人,小白佩服!!1

网友:
很漂亮。要是能分享一下设计图和源码就好了。

网友:
当个装饰品很漂亮了,就不知待机电流去到多少的?或者有一键息屏待机功能的。

网友:
能分享一下就好了,特别是那个ISP屏的。期待中。

网友(2020-02-26):
高手啊。。分享一下过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