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清灰换硅脂,前后和不加盖子,状态对比。

楼主(2020-01-27):
测试1

测试2

测试3

比较老的笔记本电脑了k660i7d1,最近感觉卡卡的,下了鲁大师,跑跑分看看,对比一下。
一个是清理之前,一个是清理之后没扣后盖,一个是清理后扣了后盖的。

至于顺序,自己猜猜,应该能猜对的

网友: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散热引起的。散热不好容易自己关机。

网友:
笔记本U都有超温自动调节频率的功能,散热效果对性能是会有影响的。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一定要用官网的驱动,不要用所谓的某精灵某人生某大师的!

网友:
测试一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