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diy大神给个建议

楼主(2020-01-27):
打算在桌面整合一个多用的电源座。大神门知道diy用的快充模块哪家的比较好么?最好是全协议的。。。需要用到12v2a的输出给3.5硬盘和3.5光驱,偶尔会用,这个用的是25w的开关电源;
充电器有华为40w超级快充,魅族24w快充,iPad的普通充电器。。。

谁能给推荐个快充板子?

网友:
TB搜升压板,然后自己改,

网友A:
我买过五六块包邮的qc3.0,除了华为和闪充都支持,苹果插上去是2A充
输入高于12V就可以满功率输出 24W 的
我的主供电是24V的ups系统,包括电脑等所有的在内
各种电压输出都是从这个转换出来

网友B:
SW3518 IP6518 IP6528 IP653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W3518 IP6518 IP6528 IP6538

这几款芯片我们都折腾过,性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3518 IP6518 IP6528 IP6538

有没有大神,出几块3518的成品给我。。。画板这就是我的盲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出几块3518的成品给我。。。画板这就是我的盲区了

看我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五六块包邮的qc3.0,除了华为和闪充都支持,苹果插上去是2A充
输入高于12V就可以满功率输出 24W 的
...

厉害了,我是有个大桌子,桌面式的魔方插座,偶尔三两个人在一起玩玩,放3个游戏本电源已经比较乱了,就想着做个集成手机电源,大家还不用自带充电器。。。多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3518 IP6518 IP6528 IP6538

好的 ,谢谢,这几个芯片3518是全协议的,6518应该不是吧?3518.6538的功率因数咋样啊?不太懂,去淘宝看了一下成品。。

楼主:
好的,谢谢  刚好这几天闲在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款芯片我们都折腾过,性能可以的

好的 ,谢谢,请问这几个芯片3518和3518s是差在功率上吗?3518/s和6538哪个更优一点?我要是打算用3518s
3路满功率输出要配多大的开关电源能够用?手头有12v2A25W/12v10A120W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请问这几个芯片3518和3518s是差在功率上吗?3518/s和6538哪个更优一点?我要是打算用3518s  ...

一路3518可以最大一百瓦,三路就要三百瓦,但是一般用不到那么多,PD输出20伏五安,手机现在新款的不一定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出几块3518的成品给我。。。画板这就是我的盲区了

TB有卖,价格30左右,要是3518s大概50-60块钱一个,我这里有板子自己焊也可以,出邮免费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