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一套电子负载

楼主(2020-01-27):
过年 响应国家号召 不聚会 不出门  宅在家!

一切 都是从看到这闲置的CPU散热器和电源壳子开始的

壳子上缺一个电源输入插座  原先修电源时挪用了

找到另一个电源 拆一个来

换好   备用

淘宝下单负载套件

好一堆零碎儿

直接焊接把  从低矮的开始

电位器焊接好备用

板子先放一边  折腾前脸

划线确定位置 剪口

装好表头  表用了炬为的

板子和散热器放进壳子 确定一下位置  准备安装功率管

散热器电钻打孔

装螺丝  涂一点点导热脂

焊接到板上

散热器底部垫塑料卡片 防止短路底部的焊盘

这固定螺丝也是拆电动车控制器来的 带塑料套  用在这非常的合适

前面板开孔 装开关 旋钮和插座

焊接连接线

散热风扇装上

塞了一个12伏电源进去给板子和表头供电

上电 开机   忽然记起 表头自带温度探头  为啥不用上??

做个铁片把探头压倒散热器上面

最后内部是这样的了

可以显示散热器温度了

焊一条测试线  硅胶线 够粗

下面随便找几个电源找简单测试一下
1

2

3

4

最后底部装几个瓶盖做腿
好了 发完

网友:
新年好新年新贴

网友:
新年新玩具,继续得得嗖嗖

网友A:
有没恒压恒流双模式的?

网友:
把QC诱骗器集成进去。测充电头方便。

网友B:
这散热,不用风扇都够了
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恒压恒流双模式的?

这个得问卖家

网友C:
终于,还是上了贼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不用风扇都够了
新年快乐

散热风扇还是需要的 大功率下温升很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散热风扇还是需要的 大功率下温升很快的

单管耗散功率可以达到65W稳定,散热给力的情况下。
150W以上的话这散热器有温升吧。

网友:
谢谢分享,鼠年大吉。。。。大作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还是上了贼船

这不算贼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管耗散功率可以达到65W稳定,散热给力的情况下。
150W以上的话这散热器有温升吧。 ...

这散热器太小 根本不敢上大功率的 带散热风扇估计能上到百瓦左右 太大怕就烧了

网友E:
风扇外加装防护罩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扇外加装防护罩最好。

手头没有这么小的 以后买配件捎带一个

网友:
鼠年大吉。。。。大作也。。。。。

网友F:
324经典方案啊,我以前也用洞洞板做过一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9236

网友:
有设备就是爽哈哈,atx电源外壳真是DIY神器

网友:
又来了,又不让评分了
我说老刀啊,你一开始不让看反面,我还以为你在胡作呢,怎么往印刷面装件啊,太难看了琢磨着烧糊涂了,打算把自己炸成包黑炭再送医院去,省的人家不收你?嘿嘿嘿不让评分,就祝新春快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4经典方案啊,我以前也用洞洞板做过一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9236 ...

洞洞板 !厉害了!拜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