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在家无聊半拆一个优利德UT61A

楼主(2020-01-27):
          一场流感改变了整个春节,窝在家里真的好无聊啊,拆拆拆。。。本来想全拆开的,松完螺丝撬了一下还是撬不动就放弃了。

            在15年时候双11打折加红包买的,才120多,现在去淘宝看了一下居然要200多,电子产品不是应该越来越便宜才对啊,搞不懂。。。当初一时冲动买了,看到价格搞得我又想一时冲动出了其实家用根本没必要这么好的表,一般30块左右就够了,用得最多的就是导通风鸣档,什么电阻档啊,电压档,电流档,几乎都不用,买个功率计比较实用

网友A:
这么好的一个婊子,你就在旁边蹭蹭,对得起这价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一个婊子,你就在旁边蹭蹭,对得起这价钱吗?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
19款ut61e
闲鱼才260

网友B:
额,半拆也行,全脱不安全

网友C:
都说61e模拟条快,同款的61a,也有模拟条,估计会慢一点吧,不知道是不是摆设
反正很多国产的模拟条,都是摆设,也就听说61e是实用的,不摆设
再有其他的都是美国f家,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半拆也行,全脱不安全

主要是撬不动了。。。不然就拆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61e模拟条快,同款的61a,也有模拟条,估计会慢一点吧,不知道是不是摆设
反正很多国产的模拟条,都是 ...

模拟条是什么东西?是屏下方一格一格的显示吗?不会看请指教

网友:
巧,上午才拆发帖UT61的插头,测hfe那个,里面有334电阻,不知叫啥。

网友:
16年33大洋买了华谊830L,只会量电池

网友D:
头一次见到测量三极管时,需要先插接一个专用配件。以前很多手动万用表有三极管插口。

网友:
我猛地看成了一场电流改变了整个春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见到测量三极管时,需要先插接一个专用配件。以前很多手动万用表有三极管插口。 ...

几乎没用过系列

网友:
松完螺丝撬了一下还是撬不动就放弃了     你细看一下,电路板的侧面有几个卡扣呢。
这个量程自动的表往往是反应比较不满意,相应速度慢,还是喜欢档位表。

网友:
优利德UT61A做工不错

网友:
羡慕自动表,现在越来越懒了。。。
靠点谱的自动表好像没有百元以下的

网友:
61E用好多年了,当年两百六买的。

网友(2023-08-23):
人家都是便宜工具卖掉换好工具,你却把好工具卖掉换便宜工具

网友:
很好的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