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大品牌轿车仪表盘,做工有很大不同!

楼主(2020-01-27):
『 元作 』大品牌轿车仪表盘,做工有很大不同!
、之前备用的仪表盘。

97年出厂

拆解发现这个表是铝合金的 。之前拆过是塑料的 。

也是铝合金支架

用黄铜铆接的。

控制板上带芯片的。黄色的电容?

没查到这个芯片。

楼下继续。

楼主:
大品牌轿车仪表盘,做工有很大不同!

这个仪表也是铝面板

拆下这个轴。

这里是个铜柱

这是电偶构造吗

下面是个控制电路板 。

拆个仪表盘内里两个控制板。w完毕
谢谢欣赏。

网友:
正面仪表灯!这个是双金属片油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品牌轿车仪表盘,做工有很大不同!

跟电动车仪表盘对比那肯定好了哈哈哈哈

网友:
双金属片加热变形。。。。。。。。。。。。

网友:
快想想这两个芯片可以干点啥

网友:
老桑塔纳上的

网友:
一个磁电的,一个电子的,话说电子的是怎么驱动的?一直没搞懂这种表的原理

网友:
九几年在电脑里的一个科普看到过,好像转速表和速度表有一根钢丝绳软轴,带动磁石转动,摩擦指针的铁片实现指示,复位弹簧像是漩涡形状。后来我看到的仪表盘拆解,内部慢慢电子化,变成步进电机和驱动芯片,小液晶屏等。

网友:
美其名曰,
你购买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于是,
价值缩水,
使用价值也卡得越来越准确

网友:
谢谢分享。。。。想不到做工还这么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