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年三十坏掉的格兰仕微波炉

楼主(2020-01-27):
13年生产的,年三十晚上坏了
磁控管两个引脚阻值大约零点几欧,两个引脚对地都是45欧

高压保险烧毁

高压电容一个引脚有漏液现象,粘粘的

高压二极管用两个锂电池串联测得3v多,反向不导通
连接高压保险的变压器输出极测得对地阻值150多,与连接磁控管和高压电容的引脚无穷大,大神们怎么修

网友:
安慰,先把故障明显的换掉吧,不明显的也先换掉

网友:
拔掉俩插脚就可以测,是磁控管的事还是外围的事

网友:
磁控管的穿心电容击穿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下 还没接触过这玩意

网友:
大概率引脚穿心电容击穿,我现在还有好几个这种引脚的,四个铆钉钻掉,装上用螺丝固定,最难的是引脚和铜线电感的焊接。

网友:
变压器留下,其他的卖废品

网友:
我没有猜错的话这机子是P70D20N1P- G5(WO).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坏的有点严重

网友:
一般灯丝对外壳绝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