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惠威D1010 II电子分频有源音箱

楼主(2020-01-27):
惠威 1010 II

背部,副箱插口采用4芯,电子分频,高低音喇叭独立功放芯片驱动

音量旋钮,高低音调节范围不大,只有±3db

IO接口与主板

两颗D1875 功放IC驱动左右声道两只低音喇叭

低音功放IC(D1875,不是LM1875,照片看不清楚)

稳压Ic,给TDA2025高音功放IC供电(高音功放采用,单电源OTL)

保险管下面的小散热片就是高音功放IC的散热片,TDA2025

变压器

变压器13.5V*2 1.5A 功率不算大

网友:
都是惠威音响好。。。。。。咋也是一般化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用2030做过电子三频的。。。。

网友A:
这货很一般的,为了节省成本连单电源功放芯片都用上了。
都说惠威的好,我感觉其实很一般,变压器、功放电路明显缩水

网友:
这个音箱以前配电脑时,前后看了三次,没下狠心买,因为小贵。

网友(2020-08-06):
这个箱子真心一般。高音底噪大了,关死音量沙沙声大。

网友:
说是惠威,看着质量真心不像。了解了下, 听说是高低音调节都有些毛病。

网友(2021-03-26):
怎么拆开的啊

网友:
家里电脑配的是D1080Ⅳ,效果挺好的,播放无损很舒服。

网友:
logo的天鹅没有了

网友:
不像惠威的像山上下来的

网友:
以前买过一对,音质不好出掉了

网友(2021-05-31):
惠威做工不怎么样呀
感觉怎么有点像山上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很一般的,为了节省成本连单电源功放芯片都用上了。
都说惠威的好,我感觉其实很一般,变压器、功放电 ...

用在功率不大的高音上也没什么

网友:
我记得这款音箱用的1875的 怎么改用上2030

网友(2022-05-01):
用料一般,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2022-10-16):
某鱼二手货还二百多呢,里面就这电路,徒有其表,忽悠外行。

网友:
这音箱真的很普通,低音特别难听

网友:
是正品,这货我也拆过,就这样。

网友:
供电不足,声音好不到那里去,1875功放芯片必须上正负22V电源、变压器功率一百瓦以上才会有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