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wdr7500v4 usb检测不到设备

楼主(2020-01-27):
wdr7500v4要使用frp,想从u盘拷贝文件或者直接挂在路由上
结果插上u盘后识别不到设备,正巧这几天闷在家里无事,就拆开看看

上图,大电感左下是fr9886,另一个贴片电感右上是3.3输出芯片

两个U口旁边的小五脚是usb电源芯片50M17

刚拆开时发现usb那一路电源fr9886输出为1.8V
在网上查找fr9886电路如下:

更换反馈电阻R1和R2后还是一样输出1.8V,把后级断开还是一样,
这时判定应该是这芯片坏了

usb电源芯片50M17/50M1G与芯片G5250功能相同,输入支持2.7-5.5V
就将另一路电源输出3.3V接到usb电源芯片(大电感)上,没想到居然可以使用

如下图:

U盘挂载和读写测试都正常,

测了下usb电源芯片输出就是3.3V,我平时都是把2.4G关掉,
U盘功率大概也就1W以下,应该不会cpu那边供电不足吧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这条大飞线一发入魂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不错的思路,建议把损坏了的芯片拆下来,防止漏电

网友A(2020-08-11):
老哥,4.0版本很罕见啊,这个版本支持app管理吗

网友:
欣赏楼上的动手能力,又上珍贵的一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4.0版本很罕见啊,这个版本支持app管理吗

不知道,到手上时就是openwrt,现在是给无风扇小主机作wifi client

网友(2021-01-10):
引用 网友A:
老哥,4.0版本很罕见啊,这个版本支持app管理吗

v4不支持app,v5才支持。有网友说v4软件跟v3一样,官网没有v4的下载。很多v4的机器拆开网口贴的是v5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