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va屏幕驾崩崩了,换个屏幕

楼主(2020-01-27):
华为nova屏幕驾崩崩了,换个屏幕

屏睡了

新屏幕到了

拆机,刀片大法

开了

先试试新屏幕能用不

可以用

拆下来了

破胶水里面很少

电脑上这么多蚂蚁,难道是暖和?

电脑被入侵了

end

网友:
手艺不错,问下楼主哪里的?怎么还能收快递

网友:
不错,换了省钱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的步步高X9i自己换的屏,省钱!

网友:
同款 换过两次总成了

网友:
宅在家里,只能修修手机,折腾下乐直趣?好手艺!

网友:
电脑那个位置不热的吧  估计是糖水喷溅上了

网友:
开壳比较难一点。

网友A:
想看胶水怎么涂抹的?哪里可以涂抹,没看到呀。

网友:
蚂蚁看的头皮发麻。。。

网友:
又不让评分了、好家伙,直接下刀啊,看人家专业修手机的,都是放煎饼锅上面烤一会再切

网友:
楼主小心你的电脑,蚂蚁能爬进到电脑主板上,
用烟雾熏熏,看能把蚂蚁赶走不
另外看看是不是白蚁。。。

网友:
手里好多碎屏的手机,都懒得换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胶水怎么涂抹的?哪里可以涂抹,没看到呀。

屏幕周围代替双面胶,干的快,粘的时候没照相

网友:
白色蚂蚁要小心了,要检查房子里边其他缝隙是不是也有白蚁,白蚁能吃木头和水泥,时间长了,对房屋结构安全有影响

网友:
想看看华为用那家的屏幕

网友:
我也自己动手给苹果5、6换过电池和屏幕,省钱!

网友:
手艺真心不错

网友(2020-05-08):
厉害,但是不知道屏幕质量怎么样,我换过OPPO的,但是感觉质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