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多个银河吉林光电有线电视机顶盒

楼主(2020-01-27):
最后留下了几个电源板,其他也没啥利用价值了

网友:
富士通的芯片那

网友:
其实无聊的话主板可以拆电容用的

网友:
基本没用了,做开关电源吧!

网友:
这老物件估计就只有电源板和外壳可以利用一下,其它的拆件用了。

网友:
做工太一般了

网友:
这个比我家用的高级。电源高压电解外壳也能点亮电笔,手摸麻,一直纳闷。

网友A:
这个比我家用的高级。超时空传送一个来试机。电源高压电解外壳也能点亮电笔,手摸麻,又不是摸220Ⅴ那种麻,轻很多,一直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我家用的高级。超时空传送一个来试机。电源高压电解外壳也能点亮电笔,手摸麻,又不是摸220Ⅴ那种麻 ...

断开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