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一台很老的宽带拨号调制解调器(俗称宽带猫)

楼主(2020-01-27):
瑞昱全家桶,后边贴纸不见了,东西好多年了,现在根本用不上了,拆解纪念

网友A:
这是ADSL猫,真正的调制解调器一般都是串口连接电脑且基本都有耳机、话筒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ADSL猫,真正的调制解调器一般都是串口连接电脑且基本都有耳机、话筒插口。 ...

“猫”就是调制解调器MODEM的音译,所以ADSL猫也是真正的调制解调器

网友:
老东西了,现在只能是废品了。

网友:
一代ADSL终端设备,可以解决较远距离的电话线宽带网络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