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在家没事研究了三个麦克风混响板

楼主(2020-01-27):
从家里翻出来的,应该是VCD或者功放上用的。第一块,BA5096,效果太差,延时太长,回音不好听,没法用,搭好测试了一下,就拆了。

第二块,ES56033混响板,效果还可以,满足家用K歌。已经用盒子装好了。

第三块,PT2399,据说混响效果接近民用顶级芯片M65831,这块板子今天研究了一下午,还没接好。因为板子上一个接电位器的插头没定义。

求助大神,下图第二个白色插头的定义,有两针写着 EI  EO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用途?

网友A:
当然是两个电位器!!!

网友B:
我喜欢2399的,当年在北京,跟二把手合作,准备做50套卡拉圈K,外置话放,那货成天晚上嚎,我用了一块单电源供电的某DVD拆的2399卡拉OK板子做了一个,效果很好,所以定制了100块板子和50套件,我手里还有套他送的所谓成品,用外置硬盘盒装着的,以前在老站好像发过帖子,都是用的好料啊,单位有啥用啥,那是个嘻嘻体味做音视频设备的物料,敢马虎吗,出点问题那就对不起全国各族人民了,比主持人说错别字都严重。嘿嘿嘿。
当初实际上是剖析了图的,并且在青县进行的喷锡喷字打样。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延时是可以控制的吧。。。。。。

网友C:
ei eo  估计是E IN 和 E OUT的意思吧,E是混响吧,我猜的,别当真。

网友D:
自娱自乐也很嗨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两个电位器!!!

看起来有点像。5个针,第5脚是GND。前面4个应该是两个电位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2399的,当年在北京,跟二把手合作,准备做50套卡拉圈K,外置话放,那货成天晚上嚎,我用了一块单电 ...

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ei eo  估计是E IN 和 E OUT的意思吧,E是混响吧,我猜的,别当真。

我估计一个是调教MIC音量。一个是调节混响大小的。或者是一个是调节混响时间,一个是调节混响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娱自乐也很嗨皮。

必须嗨皮,不然待家里没事干光看手机了

网友E:
混响觉得50195最好,比65831都好

网友E:
5096太一般了,不过90年的很多一般机器都用这个

网友F:
感觉要效果好还是得弄个效果器。

楼主:
我试了下5096的板子,混响很烂,主要是延时太长,混响和主声音混一起,混沌不清。
ES56033的回音像弹簧的声音,家用的话,凑合能用。
PT2399没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混响觉得50195最好,比65831都好

现在好像找不到50195的板子了,不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96太一般了,不过90年的很多一般机器都用这个

是的,非常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要效果好还是得弄个效果器。

对,DSP那种,才是真正的混响。普通这种只能称为回音效果。